[STM32F7] STM32CubeIDE找不到符号或变量

楼主(2025-06-23):
用STM32 CubeIDE时遇到以下问题。
用NUCLEO-STM32 F767 ZI工具包和STM32 CubeMX生成CubeIDE项目。
项目中lwip,mbedtls和GCP。从X-CUBE-GCP迁移GCP:https://www.st.com/en/embedded-software/x-cube-gcp.html
当只运行lwip和mbedtl时,可以编译代码,可以运行。当我添加GCP时,项目无法编译,提示lwip无法找到一些类型,如nfds_t,socklen_t.
有高手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网友A:
我也遇到过,socklen_t这种是定义在sys/socket.h里的,你检查下是不是include顺序有问题。

网友B:
nfds_t这个类型一般在poll.h里定义的,估计是你GCP部分用了不兼容的socket接口。

网友C:
有没有试过手动加上#include <sys/types.h>和#include <sys/socket.h>?有时候头文件不会自动加进来。

网友D:
你加GCP的时候是不是同时把旧的lwIP配置改动了?看看是否启用了RAW API。

网友E:
GCP库用的是标准BSD socket接口,而STM32上的lwIP默认不是BSD兼容,要打开LWIP_SOCKET选项。

网友F:
你是直接复制X-CUBE-GCP源码过来的,还是用CubeMX导入的?路径配置有没有丢?

网友G:
我当初解决类似问题是通过修改lwipopts.h,添加#define LWIP_SOCKET 1和#define LWIP_NETCONN 1。

网友H:
编译器找不到类型,多半是头文件没加或预编译宏配置不对,仔细检查下C/C++ Paths和Symbols。

网友I:
建议你用GCP的demo项目做比对,看下你自己项目哪些地方少了东西。

网友J:
F7上跑GCP有点吃资源,你有没有开启freertos并用netconn方式接入?可能和你现在结构不兼容。

网友K:
检查文件是否正确添加到项目中

网友L:
库文件是否正确链接

网友L:
用的GNU版本与项目配置是否兼容。

网友L:
链接器脚本是否匹配,路径是否正确。

网友M:
清理并重建项目。

网友N:
检查头文件包含路径是否包含。

网友O:
重新生成项目。

网友P:
如果工具链路径未正确添加到系统环境变量中,可能导致编译器无法找到必要的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