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使用STM32 F407作为被动USB设备对总线进行侦听

楼主(2025-06-23):
用stm32 f407 的高速USB核心作为USB设备,没用有类,并有一个外部ULPI PHY(USB3300)连接到PC。在USB 3300的另一端,连接了一个USB VCP设备。
我想做的是让PC和USB VCP设备相互通信,
我在D+和D-线上获得的信号通过USB3300进入两个USB设备(stm32 f407和USB VCP设备),
我想通过ULPI PHY读取stm32 f407的USB HS控制器中接收的这些信号,
我想问的是这些数据在低电平时存储在哪里。

网友A(2025-07-31):
F407的USB模块本身就是作为active角色用的,要做监听估计不行,它不能被动读取非发给自己的包。

网友B:
ULPI PHY只是物理层接口,STM32里拿到的是协议层数据,不能当USB抓包工具用的。

网友C:
你想实现USB监听功能,其实更适合用Beagle USB这种专门的USB分析仪,STM32没这个能力。

网友D:
STM32 USB控制器里的FIFO确实存储接收数据,但只有在地址匹配的时候才会把数据搬进FIFO。

网友E:
USB协议要求设备在握手前有地址分配,所以STM32接不到地址时就不会响应,不会收数据。

网友F:
如果你想抓包,STM32这套方案做不到链路镜像,你可以用硬件Hub做端口复用,或者自己做个USB tap。

网友G:
STM32的USB Host模式也没法做到抓包,它是主动去问设备要数据的。

网友H:
就算用DMA抓FIFO内容,也必须在USB核心接收到数据时才有意义,非目标地址不会有数据进来。

网友I:
我之前试过用双口USB hub做类似方案,但还是得靠PC侧软件中转,不是真正意义的监听。

网友J:
建议你换用专门USB抓包芯片比如LAP-C或TotalPhase那类工具,STM32这块功能还是太受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