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应用] 你们调电机的时候最头疼的是什么?

楼主(2025-06-22):
调直流电机或者步进电机的时候,大家觉得最麻烦的是哪一块?是PWM占空比不好调,还是启动抖动?

网友A:
MCU选型不好程序不方便调用

网友B:
PID不好调,之前玩平衡车的时候PID调了很久

网友C:
其实还是主要是PID调试

网友D:
电机确实不好调,需要不断的调试

网友E:
电机是需要调试的,只有调试才知道好坏的

网友F:
调节PID最不好调节

网友G(2025-09-13):
调电机时最头疼的是参数匹配与动态适配问题:比如 FOC 控制中 PI 参数难平衡,要么启动抖、要么负载突变时失步;还有传感器误差(如霍尔安装偏位)导致换相不准,低速卡顿;另外不同电机个体差异大,同套参数换电机就失效,得反复调试,加上高低温环境下性能波动,要兼顾稳定与效率,很耗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