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在STMCUBE IDE中将C项目转换为CPP时,未定义对“main”的引用错误。

楼主(2025-06-23):
IDE, MCU, STM, ST, AI
在STMCUBE IDE中将C项目转换为CPP,
现在我生成代码到STM32H446,并通过使用CUBE IDE中的转换为CPP选项转换为CPP。
出现以下错误
undefined reference to `main'. (check in attached screenshot)

但同样的方式,生成的F103代码,没有出现这个错误。
该如何解决呢

网友A:
检查main函数位置是否在C++文件中。

网友B:
查看构建输出日志,检查是否有关于main函数的警告或错误信息。

网友C:
链接器脚本配置是否正确?

网友D:
在STM32CubeIDE中,项目的入口点设置要为main。

网友E:
项目中的旧编译文件可能会导致问题,清理项目并重新构建。

网友F:
检查启动文件是否正确地设置了堆栈指针和复位向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