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支持] CH32V307单片机,SRAM最快写入的周期是多少?

楼主(2025-06-22):
背景:在进行GPIO测试时,发现GPIO的翻转极限是24Mhz,应该是受限于SRAM周期问题:想了解一下SRAM最快写入的周期是多少?有什么办法可以提升吗?
汇编如下:
  1. .section .text
  2. .global GPIO_Toggle_Asm

  3. GPIO_Toggle_Asm :
  4.     # 高速模式(约48MHz)
  5.     li t1, 0x40011410   # GPIOD_BSHR地址
  6.     li t2, 0x40011414   # GPIOD_BCR地址
  7.     li a5, 0x0001     # PD0置位值
  8.     loop:

  9.     sw a5, 0(t1)      # 输出高电平
  10.     sw a5, 0(t2)      # 输出低电平
  11.     j loop

网友A:
阁下是怎么测试的呢?详细说说,包括代码。

大佬,已经添加代码

网友B:
看起来没啥问题。
主频144,每6个周期执行一次翻转。
应该指令都在CACHE之中,与SRAM无关。CACHE是和内核时钟同步的。
分支跳转指令2,读操作数1,读GPIO寄存器1,异或计算1,写GPIO寄存器 1. 正好六个周期。优化一下可以到5个周期。把读操作数改到循环外。

@怀揣少年梦 :你用MCU以24M(差不多是42纳秒)的频率翻转IO口,这么快的,做什么应用?真需要这么快,不得用FPGA。
大佬我是使用汇编指令进行GPIO翻转的

网友B:
用DMA 循环模式应该可以更快些。让DMA 不停地轮流传输两个数据到GPIO。MCU 休眠,免得抢总线。

@xch :到时候得空测一下
xch
@怀揣少年梦 :一般是 DMA 快。操作GPIO 不用跑指令,MCU是空闲的。
直接使用汇编应该会比DMA快一些吧

网友C:
你可以擦写个1000次然后算个总时间,就可以得出平均时间了

网友D:
把代码放在sram内部运行试试,我觉得应该是读flash导致的瓶颈

网友E(2025-10-04):
CH32V307 单片机的 SRAM 最快写入周期通常为单周期,即 0 等待周期。该单片机采用青稞 V4F 处理器,最高系统主频达 144MHz,其片内 SRAM 直接挂载在高速数据总线上,与 CPU 时钟同步,在正常工作频率范围内可实现单周期写入。

网友F(2025-11-09):
CH32V307 单片机的 SRAM 最快写入周期为单周期(0 等待周期)

网友G:
CH32V307 单片机的片内 SRAM 最快写入周期为单周期(0 等待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