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怎么用单片机结合硬件电路输出高压(60V)梯形波形

楼主(2025-06-23):
怎么用单片机结合硬件电路输出高压(60V)梯形波形,梯形波形的上升时间和下降时间可以设置。有大神可以分享下心得吗?

网友A:
虽没做过,但是我觉得可以参考DDS那样,把需要的波形做成数组,用DAC输出,然后加放大.

网友B:
看你需要的频率高不高

网友C:
你这个问的没头每尾啊输入什么 也不说,就说输出60V的梯形波,梯形波上升率也不说你让大家咋说呢

网友D:
做电机控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虽没做过,但是我觉得可以参考DDS那样,把需要的波形做成数组,用DAC输出,然后加放大. ...

这个思路可以,但是放大对运算放大器的要求很高,有其他放大的方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需要的频率高不高

频率不高,1KHZ以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问的没头每尾啊输入什么 也不说,就说输出60V的梯形波,梯形波上升率也不说你让大家咋说呢 ...

控制器输出高频高压波形主要是输出梯形波电压,如下图1-1所示,使用此梯形波电压加载到压电陶瓷堆叠上即可控制压电阀的上升、下降、打开、关闭四个时间,同时通过控制电压来控制撞针每次抬起的行程,完成了对压电陶瓷堆叠的控制。

楼主:
是控制压电堆叠陶瓷,用在压电阀上面的

网友E:
用电容的充放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虽没做过,但是我觉得可以参考DDS那样,把需要的波形做成数组,用DAC输出,然后加放大. ...

可以用PWM调制出梯形波吗?类似SPWM的原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以用PWM调制出梯形波吗?类似SPWM的原理

可以,PWM加低通滤波就相当于DAC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思路可以,但是放大对运算放大器的要求很高,有其他放大的方法吗? ...

比如,搞个60V的开关电源,控制它的电压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如,搞个60V的开关电源,控制它的电压就行。

控制电压是可以,比如是否可以加半桥,但是要怎么保证最后输出的是要梯形波形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电容的充放电?

可以具体聊说说吗?

电容充电缓慢上升 掉电也是缓慢下降 电量只能自己去试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控制电压是可以,比如是否可以加半桥,但是要怎么保证最后输出的是要梯形波形呢? ...

能控制电压了,啥波形没有啊。
char wav[16]={0,1,2,3,4,5,5,5,5,4,3,2,1,0,0,0};
char i;
while(1)
{
for(i=0;i<16;i++)
{
  setvout(wav[i]);
  delay_us(10);
}
}

楼主:
单片机输出的梯形波是低电压的,可以通过两个MOS管的半桥来升压上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控制电压了,啥波形没有啊。

怎么变成高压呢

网友A:
那就用半桥吧,简单些,比如单片机产生PWM信号经IR2104驱动MOS管做成半桥,产生60V的PWM信号,半桥输出加LC低通滤波,变成直流信号;单片机通过调节PWM占空比来调节这个直流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用半桥吧,简单些,比如单片机产生PWM信号经IR2104驱动MOS管做成半桥,产生60V的PWM信号,半桥输出加 ...

嗯嗯,这样的话,我要输出梯形波就只要单片机输出不同占空比的PWM就可以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用半桥吧,简单些,比如单片机产生PWM信号经IR2104驱动MOS管做成半桥,产生60V的PWM信号,半桥输出加 ...

LC滤波后的高压波形要是梯形波

网友A:
引用 楼主:
LC滤波后的高压波形要是梯形波

看来你还是没懂,等你造出硬件,咱再讨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你还是没懂,等你造出硬件,咱再讨论

是真的没太懂,呵呵,我的理解是用单片机输出不同的占空比的PWM驱动IR2104,这样是不是就可以产生梯形波哈?通过控制不同的占空比,经过LC滤波后就得到不同幅值的直流信号,这样控制占空比就可以形成要的梯形波,我是这样理解,不知道对不对,我就是不太理解梯形波怎么出来的,大神还请指点指点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真的没太懂,呵呵,我的理解是用单片机输出不同的占空比的PWM驱动IR2104,这样是不是就可以产生梯形波 ...

嗯,对

楼主:
感谢大师的指点,我先把硬件搞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