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有没有HC32L072的usb例程

楼主(2025-06-23):
我在官方给的例程中没有usb外设的驱动例程

网友A:
官网不更新这个型号的usb了,换个型号吧

网友B:
不应该啊,官网没有的话,技术支持那边有没有,不然让大家杂用

我这边是小华FAE兼代理,有技术问题和供货可以联系我ID(同微信)

网友C:
时钟要求
USB 需要精确的 48MHz 时钟,建议使用内部 PLL 生成

网友D:
拉电阻控制HC32L072 需要软件控制 USB D + 上拉电阻

网友E(2025-07-31):
建议参考官方的HC32L072usb例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