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5] 请教H5XXX.DFP 驱动文件安装问题,

楼主(2025-06-23):
请教各位同行  我下的的 STM32H5XXX.DFP,驱动文件安装为什么会出错, 是对操作系统有要求吗?还是对KEIL 版本有要求, 我的 是5.25版, 有知道的前辈指导下,非常感谢

网友A:
我刚才安装下是可以的。先下载DFP包后,在电脑里双击即可完成安装。

注意路径、权限这方面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刚才安装下是可以的。先下载DFP包后,在电脑里双击即可完成安装。

注意路径、权限这方面问题。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我双击安装也不行,提示无法复制许可文件到 Download文件夹中, 看了我路径没有中文名,其他的 DFP包我能装上,

网友A:
会不会安装路径方面的问题?

我刚开始也不行,后来重新安装了MDK。(碰巧,我最近电脑重装过,不然不太好验证这个地方)

或者你下载后通过手动import试试,这也是个方法。

网友B:
在线安装不行的话,就下下来安装,然后导入即可。不要解压直接导入即可

网友C:
我从Keil官网直接下载的DFP包,然后直接打开DFP手动安装到路径\Keil\Pack\Keil\STM32H5xx_DFP下面,是可以正常安装的:
用的Keil版本是V5.36,不过你的版本应该也可以吧。附件是DFP包,你下载下来手动安装试试,直接右键以管理员身份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从Keil官网直接下载的DFP包,然后直接打开DFP手动安装到路径\Keil\Pack\Keil\STM32H5xx_DFP下面,是可以 ...

非常感谢, 等有空 再装KEIL5.36看看, 我在两台电脑的 5.25版 集中方法试了下都装不上 ,很奇怪, 其他F0 F1 F4 G0 的DFP包都能装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线安装不行的话,就下下来安装,然后导入即可。不要解压直接导入即可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