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PCB板子左右镜像问题

楼主(2025-06-23):
PCB板子左右镜像问题
1.左边的PCB镜像后 四个 LED原本在左边板的顶层  其他元件在底层;  镜像后四个LED在右边板的底层去了,其他元件在顶层;这个有影响吗?能不能把右边板的底层当作顶层,顶层当作底层?(全选后按L,这样看起来管脚序号都错乱了,肯定不行)

2.用左边板全选后移动状态按X镜像后生成的右板,看了下没有管脚错误,这样应该是可以的吧?

楼主:
画好一个  另一个有没有必要再重新画? 左右镜像是否可行?

网友A:
镜像出来的那个你可以切换到3D视图将板子翻转一下,然后看看是不是你想要的,我记得是可以的

网友B:
可行的,电路只要是通的即可你可以要求板厂直接给你镜像gerber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镜像出来的那个你可以切换到3D视图将板子翻转一下,然后看看是不是你想要的,我记得是可以的 ...

不可以   管脚多的  比如IC   镜像后管脚都是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