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做PWM驱动NMOS开关电路调水温,PWM频率设定到多少合适

楼主(2025-06-23):
做PWM驱动NMOS开关电路调水温,PWM频率设定到多少合适

网友A:
1 kHz~5 kHz(优先选择)

适用性:水温控制属于慢响应系统(热惯性大),无需高频调制。此范围可平衡开关损耗与温度稳定性。

优势:显著降低NMOS发热:频率越高,开关损耗(与频率成正比)越明显。例如,10 kHz时开关损耗约为43.2 kHz的1/4,大幅减少热积累。

简化驱动设计:避免高频对栅极驱动的苛刻要求(如上升/下降时间需<100 ns),普通单片机IO口或三极管驱动即可满足

网友B(2025-09-19):
PWM 驱动 NMOS 调水温,频率建议设20kHz-100kHz。低于 20kHz 可能让加热元件(如加热片)产生可闻噪音,且温度控制响应偏慢;高于 100kHz 会增加 NMOS 开关损耗,还可能因线路寄生参数导致驱动不稳定。若负载是阻性加热元件,20kHz-50kHz 是兼顾静音、低损耗和控温精度的常用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