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模拟电源] PMOS在电池供电电路中的应用

楼主(2025-06-23):
电池供电设备中使用PMOS管作为供电开关,主要是为了实现以下几个关键功能,并解决传统方案(如普通二极管)的缺点:

以下是主要原因和优势:

低导通压降(核心优势):

问题: 传统的串联二极管(如硅二极管)用于防反接或简单开关时,会有0.3V-0.7V的正向压降。

后果: 在低压电池供电系统(如单节锂电3.7V或3节干电4.5V)中,这个压降会显著降低有效供电电压,浪费宝贵的电池能量。当电池电压下降接近设备最低工作电压时,这个压降可能导致设备提前关机或工作不稳定。

PMOS方案: PMOS管工作在饱和区(完全导通)时,其导通电阻 Rds(on) 非常小(通常在毫欧级)。因此,在I * Rds(on)上的压降非常小(例如,100mA电流下,50mΩ的PMOS压降仅5mV),相比二极管压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这最大限度地利用了电池电压,延长了设备运行时间。

防止电池反接:

问题: 用户可能错误地装入电池,导致电源极性反转,这通常会损坏电路。

PMOS方案: 巧妙利用PMOS管的特性和体二极管(Body Diode)实现自动防反接:

电池正确连接(正极接S极,负极接GND):

初始时,体二极管正向导通(从S到D),将电压 Vbat 传递到D极(电路输入端)。

D极电压Vd ≈ Vbat - Vdiode(体二极管压降)。

此时,源极S电压Vs = Vbat,栅极G通常通过一个电阻(Rgate)连接到GND(0V)。

栅源电压 Vgs = Vg - Vs = 0V - Vbat,这是一个很大的负电压(因为Vbat是正的)。

PMOS管在Vgs < Vth(负的阈值电压)时导通。这个大的负Vgs使得PMOS管完全导通,其沟道电阻远小于体二极管电阻,电流主要通过低阻沟道流通,体二极管被“短路”,D极电压Vd ≈ Vs = Vbat(减去很小的 I * Rds(on))。

电池反接(负极接S极,正极接GND):

体二极管反向偏置,不导通。

源极S电压Vs ≈ 0V(因为电池负极接S)。

栅极G通过Rgate连接到GND。此时GND是电池正极(高电位),所以Vg ≈ Vbat(反接后的电压)。

栅源电压 Vgs = Vg - Vs ≈ Vbat - 0V = Vbat(正电压)。

PMOS管在Vgs > 0(或者更严格地说,Vgs > Vth,但Vth是负值,所以Vgs > 0肯定大于Vth)时截止。

同时体二极管也反偏截止。因此,整个供电通路完全断开,有效保护了后级电路。

电源路径管理:

隔离充电与放电: 在带有充电功能的设备中,PMOS开关可以防止外部充电器电压通过电池路径倒灌,确保充电电流只流向电池(需要配合其他控制电路)。

软启动/浪涌电流限制: 通过控制PMOS栅极电压的上升斜率(例如,在栅极和源极之间加一个电容),可以减缓PMOS导通的速度,限制给后级大容量滤波电容充电的浪涌电流,保护PMOS管和电源。

可控关断: 通过控制栅极电压(如连接到MCU的GPIO),可以主动切断后级电路的供电,实现低功耗待机或关机模式。关断时,PMOS的漏电流通常远小于串联二极管的漏电流。

降低功耗:

导通功耗低: 如前所述,P_loss = I² * Rds(on) 非常小。

关断漏电流小: 好的PMOS管在关断状态下的漏电流通常在纳安级,比二极管的反向漏电流(可能达到微安级)小得多,在设备关机时更省电。

简化设计(相比NMOS高边开关):

在电源正极路径上做开关(高边开关),使用PMOS比使用NMOS更简单。

NMOS做高边开关需要栅极驱动电压高于源极电压(即高于Vbat),这通常需要一个额外的电荷泵或自举电路来产生这个高于Vbat的驱动电压,增加了复杂性和成本。

PMOS做高边开关只需要栅极电压比源极电压低一个阈值电压|Vth|就能导通(即Vg < Vs - |Vth|),而将栅极拉到地(0V)就能轻松满足这个条件(只要Vbat > |Vth|)。这使得驱动电路非常简单(一个下拉电阻或一个开关到地的晶体管)。

楼主:
Rgate:连接在栅极(G)和地(GND)之间的电阻(通常10kΩ - 100kΩ)。它的主要作用是在没有外部驱动时,确保栅极处于确定的低电平(0V),使PMOS导通(电池正接时)。它也能限制瞬间电流,并在关断时为栅极电荷提供泄放路径。

控制(可选): 如果想实现可控开关(如MCU控制),可以在Rgate上并联一个NPN/NMOS晶体管(开关管),晶体管的集电极/漏极接G,发射极/源极接地,基极/栅极由MCU控制。MCU输出高电平时,开关管导通,将G拉到地,PMOS导通。MCU输出低电平时,开关管截止,Rgate将G拉到地(如果电池正接,PMOS仍导通)。如果需要主动关断,需要额外的电路(如另一个PMOS或PNP管)去拉高G极电压接近Vbat。

楼主:
电池供电设备中,使用PMOS管作为电池供电开关的核心目的是在保证防电池反接保护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降低供电通路的压降和功耗,从而显著提升电池利用效率,延长设备使用时间。其低导通压降、易于实现高边开关、良好的关断特性以及可控性,使其成为低压电池供电系统电源管理的理想选择之一。

网友A:
原来是用于防止电池装反啊。

网友B:
一般电池供电,在充电的时候会有双电源,需要做好防反处理,避免边充边放的问题

网友C(2025-09-19):
PMOS 在电池供电电路中多用于电源开关和防反接保护。作为电源开关时,通过控制栅极电压(低电平导通、高电平关断)实现电路通断,降低静态功耗;防反接保护时,将 PMOS 源极接电池正极、漏极接负载,反接时 PMOS 截止,避免电路烧毁。此外,也可配合其他元件实现低功耗的电源管理功能。

网友D:
PMOS 在电池供电电路中常用作电源开关,利用其低导通电阻特性减少功耗。通过控制栅极电压(低于源极)实现导通 / 关断,可设计成负载开关或电源路径管理。优势是低压控制方便,适合电池低电压场景,能有效切断待机电流,延长续航。需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