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屏花怎么回事?暗,蜂鸣器声音小

楼主:
上次分享的例程,这里是调好的照片

楼主(2025-06-23):
但是有点问题,不知道是不是电流还是刷新率问题

网友A:
是不是电源坏了?

网友B:
电源引脚松动,加去耦电容也可以

网友C:
背光不行啊,也没看到花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电源坏了?

单独测试是正常的,
电源是充电宝,5伏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源引脚松动,加去耦电容也可以

没有碰也是这样,怀疑是电流不够分了,没有证据,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背光不行啊,也没看到花啊

屏花,条纹

网友A:
引用 楼主:
单独测试是正常的,
电源是充电宝,5伏供电,

看一下电源纹波

网友D:
看着有没有可能是控制信号没有keep住

网友E:
用稳压电源供电 看下板子电流多少?

网友F:
屏幕电容坏了?

网友G:
信号线会不会接触不良,看起来像是用的杜邦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