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GD32W515PIQ6使用ADC采样采集外部电压,启用wifi后,跑一会ADC就采集不到数值了

楼主(2025-06-23):
求助各位大佬:

      我的应用里要用到ADC采样,ADC采样用的是DMA1通道0取数据,然后我只要一用wifi连上网跑一会,ADC就采不到数值了,DMA传过来的都是0,不启用wifi的时候一切都正常。关键wifi的代码基本上都是封装到库里面的,也没办法去跟踪调试。求助各位大佬,看有没有遇到过此问题的,帮忙分析一下!感谢

网友A:
检查电路连接是否正确。

网友B:
优化软件逻辑。避免在ADC采样关键时刻进行WiFi数据传输等高负载操作,必要时增加软件看门狗或超时处理机制,防止程序因异常而停止运行。

网友C:
ADC采样电路连接是否正确?

网友D:
外部电压输入引脚与ADC通道连接是否稳固,无松动或接触不良情况。

网友E:
资源冲突导致的?

网友F:
ADC初始化配置是否正确。

网友G:
检查ADC通道选择是否正确。

网友H:
检查外部电压源是否稳定,避免因电压波动或电源问题影响ADC采样。

网友I:
检查周围是否电磁干扰。必要时增加屏蔽措施,如使用金属屏蔽罩或优化布线,减少电磁干扰对ADC的影响。

网友J:
1、一用wifi连上网跑一会,ADC就采不到数值了:
跑一会大概是多久?每次跑一会的时间差不多吗?有木有规律?
2、DMA通道对应的引脚有没有和wifi所用的引脚存在什么资源冲突?有木有什么引脚复用或者重映射配置?
3、wifi功能和ADC+DMA采集功能,理论上不搭噶,打断点看看ADC采集那块代码有没有在运行?
还搞不定,回复我,帮你一起看下。

网友K:
ADC模块和wifi模块分开测试

网友L:
与ADC ,DMA,定时器等 相干寄存器做个快照。然后对比看看谁被动了手脚。然后在被动了手脚的奶酪上安装个数据断点老鼠夹。

网友M:
ADC+DMA连续扫描模式?wifi发送接收时有没有操作Flash。这个好像是GD通病。

@dffzh :IP设计的问题吧,还是工艺问题,不知道现在解决没有。转换时,操作flash,会错位,丢adc_resualt数据
具体展开说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