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18F的SPI可以只配置SCL和MOSI吗,就是那个MISO不用作为普通IO

楼主(2025-06-23):
PIC18F的SPI可以只配置SCL和MOSI吗,就是那个MISO不用作为普通IO?
前天使用STC的发现不可以,不知道PIC的可以这么使用不

网友A:
可以的,我看有人用这个芯片做WS2812B,好像就只配置了一根MOSI

网友B(2025-08-29):
可以。PIC18F 的 SPI 可配置为主机模式,仅用 SCL(SCK)和 MOSI,MISO 引脚可设为普通 IO,需在寄存器中禁用 SPI 输入功能。

网友C:
可以。PIC18F 的 SPI 可配置为仅使用 SCL(SCK)和 MOSI。只需将 SPI 模块设为主模式,不初始化 MISO 引脚,使其作为普通 IO。配置时禁用从模式功能,确保主设备仅输出时钟和数据,MISO 引脚可独立配置为输入或输出,不影响 SPI 主模式发送操作。

网友D:
可以。PIC18F 的 SPI 可配置为主机模式,此时仅需 SCL(SCK)和 MOSI,MISO 引脚可复用为普通 IO。配置时关闭 SPI 从机功能,将 MISO 对应的引脚设为通用 IO 模式,不影响主机发送数据,需确保 SPI 控制寄存器中相关位设置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