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继电器的续流二极管设计

楼主(2025-06-29):
控制电机的时候,需要在线圈侧放续流二极管。除了续流二极管,还有其他方式吗,比如说RC吸收的

网友A:
一般有以下这几种方式
方案对比与选型建议
方案
响应速度
能量吸收
静态功耗
成本
适用场景
续流二极管
最低
低频、小功率继电器
RC 吸收
高频开关、需抑制振荡场景
TVS 二极管
极快
极低
中高
精密电路、快速瞬态保护
压敏电阻
极低
高功率、大能量冲击场景
齐纳二极管 + R
极低
需精准钳位电压的电路

网友B(2025-08-10):
都是有的,主要就是吸收能量和钳位的电压是不一样的

网友C(2025-09-14):
继电器续流二极管设计:需反向并联在继电器线圈两端,型号选耐压≥线圈工作电压 2-3 倍(如 1N4007),正向电流≥线圈电流。作用是吸收线圈断电时产生的反向电动势,保护驱动电路(如 MCU 引脚、三极管),避免高压击穿元件,降低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