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 和 svpwm区别?

楼主(2025-06-23):
pwm 和 svpwm区别?

PWM(Pulse Width Modulation)即脉冲宽度调制,SVPWM(Space Vector Pulse Width Modulation)即空间矢量脉宽调制,二者区别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原理方面
PWM:是利用微处理器的数字信号输出来对模拟电路进行控制的一种技术,其基本原理是通过改变信号的脉冲宽度来控制输出电压的平均值 。比如在普通的MCU中,通过控制PWM波的占空比能输出不大于最大电压值的模拟电压,像用延时控制IO口高低电平获得PWM波形,或配置定时器中断等方式来输出PWM波 。
SVPWM:它把逆变器和交流电动机视为一体,以圆形旋转磁场为目标来控制逆变器的工作,通过选择合适的电压空间矢量,使电动机的磁链尽可能接近圆形。运用空间矢量的概念分析和计算逆变器的开关状态,并形成PWM波,通过不同矢量的合成实现对电机的控制。

波形表现方面
PWM:脉冲的宽度是主要调节参数,其波形是一系列固定频率、可变脉冲宽度的方波,不同的占空比代表不同的模拟信号值。
SVPWM:SVPWM的波形是基于空间矢量合成的一系列开关状态组合产生的,在控制三相交流电机时,能使产生的电压空间矢量在空间上按圆形轨迹旋转,电压空间矢量分布更合理,且在相同开关频率下谐波含量更低。

应用场景方面
PWM:PWM的应用非常广泛,可以用来控制电机的速度、实现产品上常用的呼吸灯的效果以及通信调制等。其控制相对简单,对一些对控制精度要求不是特别高的场合较为适用,例如简单的直流电机调速、LED亮度调节等 。
SVPWM:是一种控制三相交流电机的方法,由于它具有快速响应、低噪声、高精度等特点,适用于对电机性能要求较高的场合。在工业控制、船舶、风力发电、太阳能发电、新能源汽车等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比如变频空调、电动船和潜水器、风力发电系统、光伏逆变器、汽车电动驱动系统等场景 。

控制精度和效果方面
PWM:虽然能对模拟电路进行控制,但输出的波形与理想的正弦波有一定差距,在控制电机时可能会导致电机转矩脉动较大,效率相对较低。
SVPWM:对电机的控制更加精确,输出波形更接近正弦波,能有效降低电机的谐波损耗,减小转矩脉动,提高电机运行效率和性能,使电机运行更加稳定。

网友A(点评):
是“砖头”和“大楼”的比较关系?

楼主:
pwm 和 svpwm区别  https://bbs.21ic.com/icview-3464070-1-1.html?mobile=2

网友B:
https://blog.csdn.net/weixin_42668920/article/details/147595299?spm=1001.2014.3001.5501

网友B:
我的博客,讨论了spwm和svpwm的区别

网友B:
SPWM和一般的直流PWM调制本质上没有区别,都是当前的调制波目标值和载波比较,目标值大于载波值输出高电平,反之输出低电平,目标值越大导通时间越长,占空比越大,只不过SPWM的调制波是正弦波,载波频率很大的情况下,经过调制能够恢复正弦波信息。
对于三相系统,例如三相逆变器,SPWM每一项单独进行PWM调制。
SVPWM中文叫空间矢量调制,实际上是把三相平衡系统作为一个整体考虑,其调制的目标值是三相平衡系统空间矢量,即把三相平衡系统三相分量合成一个矢量(就是三相向量的首尾相连),三相平衡系统空间矢量每时每刻模值都是相等的,但是相位角是0-360反复变化,即三相平衡系统空间矢量是一个旋转的矢量圆(50HZ)
可是,逆变器三个半桥只能输出8中状态,只能对应于旋转空间矢量圆的6个固定位置和2个0位置,其他点没有办法直接输出。SVPWM采取的办法是根据输出点对应的矢量和相邻固定矢量的夹角来模拟,在一个载波周期内,要输出矢量和相邻的固定矢量夹角小一点,就把这个固定矢量对应的固定开关状态输出时间长一些,另一个相邻的固定矢量对应的固定开关状态输出时间就短一些,具体时间根据夹角来计算。固定状态输出时间总和一般小于载波周期,多余的时间输出0状态。
获取到了三个半桥输出状态时间编程就好办了,计算完毕获得各个状态的时间,那据此设置MCU的pwm模块的占空比即可。
由此可知,SVPWM也是占空比调制,实际上角度占空比调制(要输出的矢量和相邻固定矢量的夹角的占空比)
对于获取的各个状态的输出时间,可以把各个状态时间分成二分之一,顺序重新组合输出,即形成7段状态输出法,每个状态的相对前一个状态只改变一个开关管,因此其输出谐波含量非常小。
7段状态输出法每个载波周期状态要改变2次,需要2次中断,比较复杂,所以又要改进的5段状态输出法
对SPWM进行改进也可以达到SVPWM的类似的效果,相关论文论证2者本质相同。 三次谐波注或者零序分量注入SPWM分别相当于一种段模式的SVPWM,三次谐波注或者零序分量注入效果差不多,三次谐波注入对谐波抑制能力好,管子切换次数多,功耗高,零序分量注入使用起来非常简单,谐波抑制能力稍差,管子切换次数少,功耗低,实际应用非常多。这2种方式的电压利用率都基本达到和SVPWM相同的程度,都基本达到1.15倍。
除此外,最低损耗PWM(断续DPWM),也可以实现1.15倍电压利用率,优点是功耗最低,缺点是干扰大,谐波抑制能力差,零序分量注入SPWM可以看是系数k=1/2的一种分段注入的最低损耗PWM

三次谐波注入SPWM的输出谐波较小,零序分量注入功耗较低。一般无特殊需求,实际产品和项目使用改进型的零序分量注入SPWM最多。

网友C:
都是电机控制吧

网友D:
都是老掉牙的电力变换技术,和电机控制没啥关系。我有个领导同事,哈工大电机专业,4年前说,长城的国际专家和他聊下来,说他是世界级的电机控制大咖。从此以后,时常和我们说,长城的大咖说我是世界级电机控制的咖了。我听了想吐,堂堂的哈工大博士,沉迷于半个世纪前的老掉牙的工程技术,而不去做前沿工程技术挖掘和产品开发,典型的固步自封。

网友E:
PWM:虽然能对模拟电路进行控制,但输出的波形与理想的正弦波有一定差距,在控制电机时可能会导致电机转矩脉动较大,效率相对较低。
SVPWM:对电机的控制更加精确,输出波形更接近正弦波,能有效降低电机的谐波损耗,减小转矩脉动,提高电机运行效率和性能,使电机运行更加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博客,讨论了spwm和svpwm的区别

感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B:
SPWM和一般的直流PWM调制本质上没有区别,都是当前的调制波目标值和载波比较,目标值大于载波值输出高电平 ...

感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D:
都是老掉牙的电力变换技术,和电机控制没啥关系。我有个领导同事,哈工大电机专业,4年前说,长城的国际专 ...

确实,应用开发很久没有突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PWM:虽然能对模拟电路进行控制,但输出的波形与理想的正弦波有一定差距,在控制电机时可能会导致电机转矩 ...

言简意概

网友F:
svpwm是一种特殊的spwm,特指控制空间旋转的力矩正弦策略的spwm,常见三相马鞍电压波形
spwm是一种特殊的pwm,特指控制目标实现正弦变化的pwm类型
pwm是基础的,具体给什么样的宽度变化就能实现不同的功能,也是硬件上的通用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