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中颖MCU的PID算法

楼主(2025-06-23):
请问中颖MCU的PID算法库有哪些?需要自己重新编写嘛?有哪些注意事项?

网友A:
建议按照自己的需求自己编写一个PID也是可以的

网友B:
PID其实算法编写很简单但实际调试还是需要多注意的

网友C:
目前PID都是自己写的有算法库的很少

网友D:
PID控制算法很简单主要是知道误差是什么就可以了

网友E:
举个例子,参与讨论
中颖 SH79F168 实现温度 PID 控制
float Kp=50, Ki=0.5, Kd=10;
float PID_Calc(float set, float act) {
  static float err_sum, last_err;
  float err = set - act;
  err_sum += err;
  float out = Kp*err + Ki*err_sum + Kd*(err-last_err);
  last_err = err;
  return out;
}

网友F(2025-09-19):
中颖 MCU 实现 PID 算法需结合其定时器、ADC 等外设。通常用 C 语言编写,通过 ADC 采样被控量,计算偏差,按比例(P)、积分(I)、微分(D)项公式运算,输出控制量(如 PWM)。需注意参数整定和中断处理,确保实时性,适用于电机调速、温度控制等闭环场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