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CubeMX代码生成不可编译

楼主(2025-06-23):
用Motor Control工具来生成一个项目,出现很多问题,生成的项目不能编译,并且出现很多错误。
我使用的是Motor Control 5.4.0和STEVAL-SPIN 3202。在项目生成时我选择了STM32 CubeMX 5.2.1。在Target Toolchain中,我选择了ST True Studio,也尝试过STSW 4STM 32和STM32 CubeIDE。
然后生成代码,工作正常。在这一步结束后打开STM32 CubeMX并生成代码。当打开项目并编译时,出现问题,出现了很多错误,不能生成文件。
不明白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A:
我之前也遇到类似情况,是不是你用的CubeMX和MCSDK版本不匹配?换个版本试试看?

网友B:
我用的是CubeIDE直接打开MotorControl生成的工程,能编译,你是不是又用CubeMX重新生成了一次代码?

网友C:
试试直接用MC Workbench导出的那个TrueSTUDIO工程,不要再用CubeMX动它,可能就能过编译。

网友D:
我记得5.4.0版本有点老了,新版CubeIDE兼容性好点,可以升级MCSDK和CubeIDE试下。

网友E:
是不是缺少一些依赖包?特别是电机库的路径,有时候导入IDE之后需要重新配置下。

网友F:
我当初踩过这个坑,MCSDK生成的工程一旦用CubeMX打开修改,有时候就编译不过了。

网友G:
MC Workbench有没有提示你重新生成code后要覆盖哪些文件?可能你保留了旧的库头文件。

网友H:
你能把编译时的错误截图贴一下吗?可能只是路径没配好或者某个.c没加进编译里。

网友I:
我也用过STEVAL-SPIN3202,建议直接用MotorControl生成的IAR或CubeIDE工程打开就好,不要手动动结构。

网友J:
建议你尝试用CubeIDE的“import existing project”功能导入,不要用File -> Open Project,那样容易出错。

网友K:
项目路径中包含中文、特殊字符或空格,可能导致编译失败。

网友L:
更新STM32 CubeMX到最新版本,或者降级到与Motor Control 5.4.0兼容的版本。

网友M:
路径问题?

网友N:
Motor Control 5.4.0、STM32 CubeMX 5.2.1与选择的开发环境之间可能存在版本不兼容问题。

网友O:
生成的代码可能缺少必要的库文件或配置不正确,导致编译错误。

网友P:
在STM32 CubeMX中生成代码后,可能未正确配置项目或未选择正确的开发环境。

网友Q:
检查开发板的连接和配置是否正确。

网友R:
库文件缺失或配置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