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在STM32 CubeIDE中调试时出现arm-none-eabi-gdb.exe错误

楼主(2025-06-24):
在STM32 Cube IDE中进行调试时,出现了如所附图像中所示的错误。
当我从终端运行arm-none-eabi-gdb时,可以运行。但不知何故IDE无法找到它。
一旦我使用GNU MCU Eclipse页面中提到的xPack,并在外部安装了arm-none-eabi-gdb(GCC 10),这个错误就开始出现了。
是不是路径有问题

网友A:
ARM GCC工具链是否已正确安装且路径有无异常。

网友B:
查看详细错误日志。

网友C:
重新安装或更新STM32CubeIDE。若问题持续,可能是IDE本身损坏。

网友D:
更新调试配置,调试配置错误可能导致GDB无法启动。

网友E:
检查项目链接脚本和启动文件,错误的链接脚本或启动文件可能导致调试器无法正确初始化。

网友F:
清理并重建项目,缓存或旧编译文件可能导致调试器异常。

网友G:
检查硬件连接和调试器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