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出错'Waiting for debugger connection... Debugger connected Debugger connection lost. Shutting down...'

楼主(2025-06-23):
我用STM32 CubeIDE生成代码,调试时,出现错误,如-
“TMicroelectronics ST-LINK GDB server. Version 5.2.3,Copyright (c) 2019, STMicroelectronics. All rights reserved.
Starting server with the following options:
    Persistent Mode      : Disabled
    Logging Level       : 1
    Listen Port Number     : 61234
    Status Refresh Delay    : 15s
    Verbose Mode        : Disabled
    SWD Debug         : Enabled
Waiting for debugger connection...
Debugger connected
Debugger connection lost.
Shutting down..."
我使用的是st-link USB驱动程序(en.stsw link 009)。上述错误该如何解决?

网友A:
检查ST-LINK驱动是否已正确安装且版本是否兼容。

网友B:
检查ST-LINK/V2与目标板的连接。

网友C:
重新生成项目,项目配置错误可能导致调试器异常。

网友D:
连接问题可能导致调试器无法正常通信。

网友E:
调试配置错误?

网友F:
更新ST-LINK GDB Server。

网友G:
检查目标板复位电路是否正常。。

网友H:
关闭防火墙/杀毒软件。

网友I:
临时关闭防火墙或杀毒软件。

网友A:
重新安装STM32 CubeIDE,若步骤无效,可能是IDE本身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