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0] Stm32CubeIde的ADC校准问题

楼主(2025-06-24):
用STM32 L030在启动时使用以下代码在初始化过程中校准ADC:
ADC1->CR |= 0X80000000;      // calibration started
   while (!(ADC1->ISR & 0X800));   // waiting for the calibration to finish
当使用Atollic 9.2.0版编译时,这段代码可以正常工作。但是用Stm32CubeIde编译时,会死在校准命令中

网友A:
你确认下到底是硬件问题还是代码方面问题。

硬件上重点检查下电源脚,尤其vdda脚的连接及供电;

代码方面检查下ADC外设时钟是否开启了,另外,你将while (!(ADC1->ISR & 0X800));   改成

while (!(ADC1->ISR & 0X800))
{ }
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