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IU32L051系列] CIU32L051低功耗芯片

楼主(2025-06-24):
48MHz Cortex-M0+ 32-bit CPU

    支持单周期乘法指令

64KBFlash,16KB SRAM

1KB OTP

灵活的功耗管理模式

    – VBAT备份电源自动切换

    – 0.95μA VBAT模式+RTC +备份寄存器

    – 1μA Stop模式,CPU+SRAM保持

    – 1.25μA Stop模式+RTC

    – 60μA/MHz@48MHz Run模式,外设关闭,在Flash运行程序

电源监测:支持BOR和PVD

时钟源

    – 外部高速时钟:4~32MHz,支持停振检测

    – 外部低速时钟:32.768KHz,支持停振检测

    – 内部高速时钟:16MHz,全温度变化小于±2%

    – 内部低功耗低速时钟:32KHz

    – PLL:6MHz ~ 48MHz

多达57个IO,防倒灌且兼容5V通信,其中高驱IO可达20mA

2通道DMA控制器,具备灵活映射关系

RTC支持闹钟、周期定时器,校准精度可达±0.477ppm

9个定时器

    – 3个16-bit 4通道通用定时器

    – 1个16-bit基本定时器

    – 2个16-bit低功耗定时器,其中1个支持正交编码

    – 1个24-bit SysTick

    – 2个看门狗:IWDG和WWDG

IRTIM支持定时器和U(S)ART互联用于红外控制

通信接口

    – 2个LPUART,Stop唤醒

    – 4个U(S)ART,其中1个支持ISO7816和SPI主模式,3个UART

    – 2个SPI,主模式最高速率为20Mbps,从模式最高速率为16Mbps

    – 1个I2C,主从模式,1Mbps Fm+,Stop唤醒

信息安全

    – AES算法协处理器

    – TRNG,CRC

    –  TAMP防拆和备份寄存器

LCD最大支持8COM x 32SEG

    – 电荷泵模式:驱动能力强,VLCD升压可高于VDD且不随VDD变化,VLCD多档可配置,最高可达5.25V

    – 片内电阻分压模式:对比度16级可调,高低驱可动态切换,免外部电容

12位1Msps高精度SAR ADC,可测量高输出阻抗信号

2个超低功耗比较器,具有6bit DAC比较基准,支持轨到轨输入

内置参考电压源VREFBUF,3.0V、2.5V、2.048V,可通过IO输出

1个温度传感器,最大误差±2°C

96-bit unique ID

内嵌Bootloader:支持UART

SWD调试

工作条件:1.8V~5.5V,-40°C~85°C

封装形式:LQFP64/48、QFN32、SSOP24

应用在需要电池充电的领域,例如手持测量仪表,无线温控器,烟感检测等,LCD自带电荷泵电压维持,使LCD的 显示对比度不随电池电压变化,自带的ADC带有内部参考电压,和VFET输出引脚,方便检测电压。
————————————————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q380619682/article/details/148668737

网友A:
这个芯片的功耗管理看起来非常强大,特别是VBAT模式下的低功耗,对于电池供电的应用来说是个好消息。

网友B:
这款CIU32L051芯片的功耗管理功能确实很强大,特别是VBAT模式下的超低功耗,非常适合电池供电的应用。

网友C:
这款CIU32L051芯片的功耗管理确实非常出色,特别是在VBAT模式下的超低功耗,对于电池供电设备来说是个好消息。

网友D:
M0内核确实在arm系列内核里面是做低功耗比较合适的

网友E:
0.95μA VBAT模式,低功耗模式可以做到这么低吗?

网友F:
这款CIU32L051芯片的功耗管理功能看起来非常强大,特别是VBAT模式下的低功耗,对于电池供电的设备来说是个好消息。

网友G:
这款芯片的功耗管理功能看起来非常强大,特别是VBAT模式下的超低功耗,对于电池供电设备来说是个好消息。

网友H:
这个芯片的功耗管理看起来非常出色,特别是在VBAT模式下的低功耗表现,对于电池供电的应用来说是个好消息。

网友I:
这款CIU32L051芯片的性能参数确实很吸引人,特别是在功耗管理和灵活性方面。它的低功耗模式和多种时钟源选项对于需要电池供电的应用来说非常理想。

网友I:
这款芯片的功耗管理功能看起来很强大,特别是VBAT模式下的低功耗表现,非常适合电池供电的应用。

网友J:
这款芯片的功耗管理功能确实强大,特别是VBAT模式下的超低功耗,非常适合电池供电的应用。

网友K:
这个芯片的功耗管理看起来非常强大,特别是VBAT模式下的低功耗,对于电池供电设备来说是个好消息。

网友C:
这款CIU32L051芯片的功耗管理功能看起来非常强大,特别是VBAT模式下的超低功耗,这对于电池供电设备来说是个好消息。

网友L:
这款CIU32L051芯片的功耗管理功能确实很强大,特别是VBAT模式下的低功耗表现,对于电池供电设备来说是个不错的选择。

网友M:
这款芯片的功耗管理功能确实很强大,特别是VBAT模式下的低功耗,非常适合电池供电的应用。

网友N(2025-07-26):
CIU32L051 低功耗表现优异,主频高、外设丰富,适合电池供电的物联网设备。

网友O:
CIU32L051 是一款超低功耗单片机,基于 ARM Cortex-M0 + 内核,主频最高 48MHz。具备 64KB Flash 和 16KB SRAM。支持 1.8V-5.5V 宽电压工作。外设丰富,有 12 位 1Msps ADC、多个定时器、UART、SPI、I²C 等接口。还集成 LCD 驱动,最大支持 8COM x 32SEG。VBAT 模式 + RTC + 备份寄存器功耗低至 0.9μA 左右,适合电池供电设备,如手持仪表、无线温控器等。

网友P:
1KB的OTP flash存储主要是为了什么应用场景设计?是用于固化出厂参数吗?

网友E:
VBAT模式下的低功耗表现,在同类别里面确实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