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IU32F003系列] CIU32F003系列MCU

楼主(2025-06-24):
主要特征

48MHz Cortex-M0+ 32-bit CPU

    支持单周期乘法指令

多达24KB Flash,3KB SRAM

灵活的功耗管理模式

    – Sleep、Stop、Deepstop多种低功耗模式

电源监测:支持POR/PDR、BOR

时钟源

    – 内部高速时钟:48MHz,全温度变化小于±2%

    – 内部低功耗低速时钟:32KHz

    – 外部高速时钟:最高24MHz

多达18个I/O

    – 所以I/O均可映射到8个外部中断

    – 驱动能力20mA

定时器

    – 1个16bit高级定时器,可输出 4 路 PWM 或 3 路互补 PWM,支持硬件死区插入和断路输入

    – 1个16bit通用定时器,可输出 4 路 PWM或捕获 2 路输入信号,支持霍尔传感器

    – 1个16-bit低功耗定时器,支持Deepstop和Stop唤醒

    – 1个24-bit SysTick

    – 1个独立看门狗:IWDG

IRTIM支持定时器和UART互联用于红外控制

通信接口

    – 2个UART

    – 1个SPI,主模式最高速率为24Mbps,从模式最高速率为16Mbps

    – 1个I2C,支持Slave模式,1Mbps Fm+

12位1Msps高精度SAR ADC,可测量高输出阻抗信号

    – 8个外部通道,1个内部BGR基准电压采集通道,可校准参考电压

    – 参考电压为VDDA

2个低功耗比较器,可运行在Deepstop或Stop模式

硬件CRC-16/32模块

96-bit unique ID

支持SWD调试

工作电压:1.8V~5.5V

工作温度:-40°C~85°C、-40℃~105℃

封装形式:TSSOP20、QFN20、SOP16、SOP8

这款单片机是适用在小家电行业,如灯带控制器,舵机,麦克风,小电风扇,传感器,电动车仪表等小家电上,整体上的性价比很高,有例程供参考,方便开发,同时也适用于刚接触这个领域的人学习。
————————————————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q380619682/article/details/148668930

网友A:
这款MCU的Cortex-M0+ CPU和单周期乘法指令听起来非常适合需要快速处理的应用。

网友B:
这款MCU的48MHz Cortex-M0+ CPU和单周期乘法指令对于需要快速处理的应用来说是个不错的选择。

网友C:
没看到低功耗实际漏电流,比较关心这个参数

网友D(2025-08-07):
我看了IO是驱动能力是20ma但是我有老铁说可以直接驱动数码管,貌似还差了点?

网友E:
看了介绍定时器不少啊,确实写代码的时候更多的定时器更方便。

网友C:
会不会有大封装,然后串口更多一些的型号?

网友F(2025-09-09):
12位1Msps的ADC对于信号测量来说精度很高,适合需要精确控制的应用

网友G:
触发逻辑与数据交互流程是什么?

网友H:
48MHz的Cortex-M0+ CPU和支持单周期乘法指令,性能应该不错,适合处理一些复杂的计算任务。

网友I(2025-10-17):
支持多种低功耗模式,这对于电池供电的小家电来说是个好消息,可以延长电池寿命。

网友J:
为啥外部最高时钟是24M 内部PLL最高能到多少?

网友K:
对于大多数小型家电应用来说绰绰有余

网友L:
没有IIC主机模式,差点意思

网友B:
48MHz的Cortex-M0+ CPU和高达24KB的Flash存储对于一般的小家电控制来说绰绰有余了。

网友M:
我注意到这款MCU支持多种低功耗模式,这对于电池供电设备来说是个好消息

网友N:
48MHz的Cortex-M0+ CPU和高达24KB的Flash存储,对于一般的小家电控制来说绰绰有余了。

网友O:
CIU32F003 系列 MCU 是华大电子推出的 32 位通用型微控制器,具有高性价比、低功耗和丰富外设

网友A(2025-11-18):
48MHz的Cortex-M0+ CPU和单周期乘法指令,性能应该不错,适合处理速度要求较高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