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16多路adc采样

楼主(2025-06-24):
#define FUEL  0X23 //机油传感器2 燃油  an8  00100011
#define TEMP  0x1f //机油传感器2  温度 an7  00011111
#define POWER  0X11 //机油传感器2 电压  an6  00011011
相关端口初始化成输入

unsigned int get_ad(unsigned char n)

{
    unsigned int  value;

    ADCON0 = n ;

    ADCON1=0XE0;// FOSC/64 右对齐参考电压 VDD
    //Delay_ms(2);//致命延时3天没找到问题 分时调用,暂时不用
//     ADCON0bits.ADON=1;//在定时器0中断中
    ADCON0bits.GO=1;
    while(ADCON0bits.GO);
    value=ADRESH *256 + ADRESL;
    return value;
}
————————————————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sinat_33425642/article/details/72864098

网友A(2025-08-29):
配置 ADCON0 选通道,ADCON1 设参考源。循环切换 CHS 位选通道,查 GO/DONE 位判转换完,读 ADRESH/ADRESL,加延时稳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