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 16 f690 pic 16 f1947 eeprom 实例 与区别

楼主(2025-06-24):
void WriteEE(unsigned char adds,unsigned char data)
{
while(WR==1);                         //上一次写操作是否完成
EEADR=adds;                          //EEPROM地址
EEDAT=data;                      //准备写入EEPROM的数据
EEPGD=0;                              //指向EEPROM数据储存器
CFGS=0;   //指向EEPROM数据储存器
WREN=1;                               //使能写操作
        GIE=0;                                //禁止中断
        EECON2=0x55;
        EECON2=0xAA;                          //EEPROM解锁
        WR=1;
        GIE=1;                                //开始写
        while(WR==1);                         //等待写操作完成
        if(EEIF==1)
        EEIF=0;
        WREN=0;                               //禁止写操作
}
unsigned char ReadEE(unsigned char adds)
{
    unsigned char num;
    while(RD==1);                        //上一次读操作是否完成
    EEADR=adds;               //EEPROM地址为00H
    EEPGD=0;                             //指向EEPROM数据储存器
CFGS=0;  //指向EEPROM数据储存器
    RD=1;                                //开始读
    while(RD==1);                        //等待读操作完成
    num=EEDAT;                          //读出
    return(num);                         //返回读出的数
}

void write_eeprom(unsigned char data, unsigned char add )
{
//while(WR==1);
      EEADR=add;
      EEDAT=data;  //欲写入之数据
      EEPGD=0x00;  //操作数据EEPROM区
      WREN=0x01;   //使能写操作
      GIE=0x00;    //禁止中断
      EECON2=0x55;
      EECON2=0xAA;
      WR=0x01;
      GIE=0x01;
     // delay(0x02);
      while(WR==1);
        if(EEIF==1)
        EEIF=0;
        WREN=0x00;
}
unsigned char read_eeprom(unsigned add)
{ unsigned char num;
while(RD==1);
EEADR=add;     //寻址地址
      EEPGD=0x00;  //操作数据EEPROM区
      RD=0x01;     //启动读操作
    //  return EEDAT;
        while(RD==1);                        //等待读操作完成
    num=EEDAT;                          //读出
    return(num);
}

初始化

__EEPROM_DATA(0,0,0,0,0,0,0,0);
__EEPROM_DATA(0,0,0,0,0,0,0,0);
__EEPROM_DATA(0,0,0,0,0,0,0,0);
__EEPROM_DATA(0,0,0,0,0,0,0,0);
__EEPROM_DATA(0,0,0,0,0,0,0,0);
__EEPROM_DATA(0,0,0,0,0,0,0,0);
__EEPROM_DATA(0,0,0,0,0,0,0,0);
__EEPROM_DATA(0,0,0,0,0,0,0,0);
__EEPROM_DATA(0,0,0,0,0,0,0,0);
__EEPROM_DATA(0,0,0,0,0,0,0,0);
__EEPROM_DATA(0,0,0,0,0,0,0,0);
__EEPROM_DATA(0,0,0,0,0,0,0,0);
__EEPROM_DATA(0,0,0,0,0,0,0,0);
__EEPROM_DATA(0,0,0,0,0,0,0,0);
__EEPROM_DATA(0,0,0,0,0,0,0,0);
__EEPROM_DATA(0,0,0,0,0,0,0,0);
__EEPROM_DATA(0,0,0,0,0,0,0,0);
__EEPROM_DATA(0,0,0,0,0,0,0,0);
__EEPROM_DATA(0,0,0,0,0,0,0,0);
__EEPROM_DATA(0,0,0,0,0,0,0,0);
__EEPROM_DATA(0,0,0,0,0,0,0,0);
__EEPROM_DATA(0,0,0,0,0,0,0,0);
__EEPROM_DATA(0,0,0,0,0,0,0,0);
__EEPROM_DATA(0,0,0,0,0,0,0,0);
__EEPROM_DATA(0,0,0,0,0,0,0,0);
__EEPROM_DATA(0,0,0,0,0,0,0,0);
__EEPROM_DATA(0,0,0,0,0,0,0,0);
__EEPROM_DATA(0,0,0,0,0,0,0,0);
__EEPROM_DATA(0,0,0,0,0,0,0,0);
__EEPROM_DATA(0,0,0,0,0,0,0,0);
__EEPROM_DATA(0,0,0,0,0,0,0,0);
__EEPROM_DATA(0,0,0,0,0,0,0,0);
————————————————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sinat_33425642/article/details/72864945

网友A(2025-08-29):
PIC16F690 的 EEPROM 为 256 字节,PIC16F1947 是 1024 字节;实例均含读写函数,1947 支持更多操作模式,容量和功能有差异。

网友B:
PIC16F690 与 16F1947 的 EEPROM 实例均通过 I2C 或 SPI 操作,用相关寄存器读写。区别:F690 内置 256 字节 EEPROM,F1947 内置 1024 字节且支持自编程;F1947 有更多 EEPROM 相关中断和保护功能,库函数稍不同。

网友C(2025-11-18):
PIC16F690 与 16F1947 的 EEPROM 实例:均通过 EEPROM_Write/Read 函数操作,如写入 0x55 到地址 0x00,再读出验证。区别:F690 有 256 字节 EEPROM,无 EEPROM 中断;F1947 有 1024 字节,支持 EEPROM 写完成中断,且擦写速度更快,适合需频繁存储大量数据场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