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80.00元(功能说明)
[学习资料] 也谈状态机和状态机的实现:状态机模式

楼主(2025-06-24):
#申请原创#
@21小跑堂 @21ic小管家

前面坛友讲到状态机的实现:[学习资料] 什么是状态机?怎么设计MCU状态机?

他首先描述了什么是状态机:它是一种抽象数学模型,用于描述一个系统在其生命周期内可能处于的有限个状态,以及触发系统在这些状态之间转移的条件(事件或输入)。

具备5个核心要素:状态, 事件,转移, 初始状态,动作。此处不再一一详述。

接下来给出状态机的设计方法,比较简略,只是列举了一些常见的状态(更准确是状态归类),接下来所谓状态转换条件其实就是“事件”,这里没有讨论状态转换的时机和动作执行的时机,其实状态机设计是非常值得详细探讨的地方。因为站在不同视角,同一个系统会得到不同的状态模型,好的状态定义会更贴合系统特征。其次,状态机的设计要遵从特定规范,规范大多来自上述5个核心要素在实践中的具体实现方法。状态机设计和实现过程,上述五个核心要素非常重要,在接下来的讨论中会很明确显现出来。

然后给出了两种实现:
1. 基于 switch-case / if-else 语句,(其实switch-case和if-else本质上是一样的)
原理:
  • 在代码中使用一个switch-case(或嵌套的if-else)结构。外层switch根据当前状态变量选择分支,在每个状态分支内,再使用switch-case或if-else来处理不同的事件。
优点:
  • 实现简单直观,对于小型状态机非常直接。不需要额外的数据结构或框架。
缺点:
  • 状态和事件逻辑交织在一起,代码可读性和可维护性随着状态和事件数量的增加急剧下降(容易变成“面条代码”)。添加新状态或事件需要修改多处代码。状态和转移缺乏集中管理。
示例:如上面引文里的实例。

2. 状态转移表
原理: 使用数据结构(通常是二维数组、字典/映射)来显式地存储状态转移信息。

  • 表的行通常代表当前状态。
  • 表的列通常代表输入事件。
  • 单元格的内容定义了:当处于该行状态并接收到该列事件时,应转移到哪个新状态(以及可能执行什么动作)。

实现方式:
  • 查表法: 维护一个静态的转移表(数组、Map<State, Map<Event, Transition>>)。驱动引擎根据当前状态和事件查找表,获取对应的转移信息(目标状态+动作),然后执行动作并更新状态。
  • 表驱动法: 更广义,数据(状态、事件、转移)存储在表结构中,由一个通用的解释引擎(循环)来读取表并根据当前输入执行转移。动作可能存储为函数指针、命令对象或直接在表中描述。

优点:
  • 高度集中化: 所有状态转移逻辑都定义在一个地方(表中),清晰明了,易于查看和维护。
  • 数据驱动: 修改状态机行为通常只需修改表数据,无需改动引擎代码,非常适合动态配置或由外部工具生成。
  • 高效: 对于大型状态机,查表操作通常是O(1)复杂度。

缺点:
  • 构建和初始化表可能稍显复杂。如果动作逻辑复杂,直接在表中表示可能不如在状态模式中封装在方法里灵活(通常需要结合函数指针、命令对象等)。对于非常小的状态机可能显得“杀鸡用牛刀”。
  • 示例:上文给出的状态转移表例子不是一个状态机的例子,之前文章:https://bbs.21ic.com/icview-3441826-1-1.html 给出了状态转移表的非常详细的描述,也给出了实例,感兴趣可以详细关注一下。

今天我主要将的是另外一种状态机的实现方式:状态机模式

从一个实例开始,例子很简单,按道理没有必要使用这种方式,只是为了用做状态机模式的例子。基于esp32,要做一个蓝牙通信的小项目,当蓝牙连接完成即刻进入等待命令状态,系统根据上位机发出的指令工作;如果没有蓝牙连接建立,系统将按照自己的模式工作。就这两个状态
// 定义事件类型(仅包含蓝牙相关事件)
typedef enum {
    EVENT_BT_CONNECTED,
    EVENT_BT_DISCONNECTED
} EventType;

1. 一个抽象的状态定义:(五要素之一:状态)
// 状态结构体
struct State {
    void (*handle_event)(StateMachine *sm, EventType event);  // 处理事件
    void (*on_sys_process)(StateMachine *sm);                // 系统处理函数
};

这里定义了一个抽象的“状态”(struct State),类似C++里的类。其中handle_event()函数处理传入的事件:event。on_sys_process()函数是处在当前状态时候系统执行的代码。在当前状态下,系统运行当前状态的处理函数:
  1. // 调用当前状态的系统处理函数
  2. void call_sys_process(StateMachine *sm) {
  3.     sm->current_state->on_sys_process(sm);
  4. }
可以放在main或者task内的大循环里执行。

2. 状态机:
  1. // 状态机结构体
  2. typedef struct {
  3.     State *current_state;
  4. } StateMachine;
状态机是处理状态迁移的“总导演”,生成一个单例对象。

3. 初始化状态机:(五要素之一:初始状态)
  1. // 初始化状态机
  2. void init_state_machine(StateMachine *sm) {
  3.     transition_to_state(sm, &bt_disconnected_state);
  4. }
可以认为是StateMachine的构造函数,初始状态为:EVENT_BT_DISCONNECTED,bt_disconnected_state是State的一个实例:
  1. State bt_disconnected_state = {
  2.     .handle_event = bt_disconnected_state_handler,
  3.     .on_sys_process = bt_disconnected_on_sys_process
  4. };

另一个状态是:

  1. State bt_connected_state = {
  2.     .handle_event = bt_connected_state_handler,
  3.     .on_sys_process = bt_connected_on_sys_process
  4. };

状态转移函数:
  1. // 状态转移函数
  2. void transition_to_state(StateMachine *sm, State *new_state) {
  3.     sm->current_state = new_state;
  4. }
可以看作StateMachine的public成员函数(或者开放给State的友元函数),在系统初始化时,指定初始状态会调用;在特定“状态”(struct State)中收到send_event()发过来的事件时候也会根据设计好的状态机迁移路线调用,transition_to_state负责具体的状态转移(五要素之一:状态转移)

4. 发送事件给状态机(五要素之一:事件)

  1. // 发送事件到状态机
  2. void send_event(StateMachine *sm, EventType event) {
  3.     sm->current_state->handle_event(sm, event);
  4. }

在事件发生的地方调用send_event()发送事件给状态机。比如检测到蓝牙断开时,蓝牙连接成功时。

5. 完整实现
以下是完整的实现,头文件:

// 定义事件类型(仅包含蓝牙相关事件)
typedef enum {
    EVENT_BT_CONNECTED,
    EVENT_BT_DISCONNECTED
} EventType;

// 前向声明状态结构体
typedef struct State State;

// 状态机结构体
typedef struct {
    State *current_state;
} StateMachine;

// 状态结构体
struct State {
    void (*handle_event)(StateMachine *sm, EventType event);  // 处理事件
    void (*on_sys_process)(StateMachine *sm);                // 系统处理函数
};

void init_state_machine(StateMachine *sm);
void send_event(StateMachine *sm, EventType event);

.c文件:

#include <BluetoothSerial.h>
#include "bt_sm.h"
#include "led_functions.h"

// 函数声明
void transition_to_state(StateMachine *sm, State *new_state);
void bt_connected_state_handler(StateMachine *sm, EventType event);
void bt_disconnected_state_handler(StateMachine *sm, EventType event);
void bt_connected_on_sys_process(StateMachine *sm);
void bt_disconnected_on_sys_process(StateMachine *sm);

// 具体状态定义
State bt_connected_state = {
    .handle_event = bt_connected_state_handler,
    .on_sys_process = bt_connected_on_sys_process
};

State bt_disconnected_state = {
    .handle_event = bt_disconnected_state_handler,
    .on_sys_process = bt_disconnected_on_sys_process
};

// 状态转换函数
void transition_to_state(StateMachine *sm, State *new_state) {
    sm->current_state = new_state;
}

// 已连接状态的事件处理
void bt_connected_state_handler(StateMachine *sm, EventType event) {
    switch (event) {
        case EVENT_BT_DISCONNECTED:
            Serial.println("蓝牙已连接状态: 收到断开事件,转换到未连接状态\n");
            transition_to_state(sm, &bt_disconnected_state);
            break;
        default:
            Serial.printf("蓝牙已连接状态: 忽略事件 %d\n", event);
            break;
    }
}

// 未连接状态的事件处理
void bt_disconnected_state_handler(StateMachine *sm, EventType event) {
    switch (event) {
        case EVENT_BT_CONNECTED:
            Serial.println("蓝牙未连接状态: 收到连接事件,转换到已连接状态\n");
            transition_to_state(sm, &bt_connected_state);
            break;
        default:
            Serial.printf("蓝牙未连接状态: 忽略事件 %d\n", event);
            break;
    }
}

// 已连接状态的系统处理函数
void bt_connected_on_sys_process(StateMachine *sm) {
Serial.println("蓝牙已连接状态: 处理系统进程\n");

}

// 未连接状态的系统处理函数
void bt_disconnected_on_sys_process(StateMachine *sm) {
Serial.println("蓝牙未连接状态: 处理系统进程\n");

  }

}

// 初始化状态机
void init_state_machine(StateMachine *sm) {
    transition_to_state(sm, &bt_disconnected_state);
}

// 发送事件到状态机
void send_event(StateMachine *sm, EventType event) {
    sm->current_state->handle_event(sm, event);
}

// 调用当前状态的系统处理函数
void call_sys_process(StateMachine *sm) {
    sm->current_state->on_sys_process(sm);
}

StateMachine g_sm;
int bt_sm_test() {
    StateMachine sm;

    // 初始化状态机,进入未连接状态
    init_state_machine(&sm);

    // 测试状态转换和系统处理函数
    call_sys_process(&sm);               // 未连接状态处理系统进程

    send_event(&sm, EVENT_BT_CONNECTED);  // 转换到已连接状态
    call_sys_process(&sm);               // 已连接状态处理系统进程

    send_event(&sm, EVENT_BT_DISCONNECTED); // 转换回未连接状态
    call_sys_process(&sm);               // 未连接状态处理系统进程

    return 0;
}

状态模式总结:
原理: 这是面向对象设计中经典的GoF设计模式之一。
  • 定义一个抽象sate接口(或基类),声明处理事件的方法(如bt_connected_state_handler(StateMachine *sm, EventType event)和bt_disconnected_state_handler(StateMachine *sm, EventType event))。
  • 为每个具体的状态创建一个实现了State接口的具体类。
  • 上下文对象(Context)持有当前状态对象的引用。当事件发生时,上下文将事件委托给当前状态对象处理,这里的:StateMachine 。
  • 状态对象在处理事件时,可以执行动作并决定上下文的下一个状态(通常通过调用上下文的方法来设置新状态)。

优点:
  • 高内聚低耦合: 每个状态的行为封装在自己的类中,符合单一职责原则。
  • 易于扩展: 添加新状态只需添加新的状态类,通常不需要修改现有状态类或上下文类(开闭原则),如果添加或者删除一个状态非常容易,不想前面两种方式要命的散弹式修改。
  • 状态转换显式化: 状态转换逻辑清晰地写在状态类的方法里,不想switch-case或者if-else那样让人一头雾水。
  • 可维护性好: 状态逻辑分散在各个状态类中,结构清晰,程序容易看懂。

缺点: 需要创建多个状态类,对于状态数量极多的情况可能会引入较多的类。状态间的转换逻辑分散在各个状态类中,有时全局视图不如查表法清晰,但是如果一旦模式实现,有上述很好的“开闭原则”,我们不需要再关注这些过多的类,所以缺点在这种方式实现之后基本不存在了。

感谢大家,欢迎反馈,一起交流状态机的实现。

很不错
很详细
详述状态机模式的实现过程,原理和步骤描述清晰,展现状态机的优势,对于较大的项目具有绝妙的使用体验。

网友A:
实用贴,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用贴,学习一下~

状态机模式耦合小,代码可扩展性好,逻辑很清晰。只是一开始看着稍微有点绕,不过习惯就知道它的妙处了。

网友B:
貌似状态机很火么,最近好几个大佬都在谈这个话题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貌似状态机很火么,最近好几个大佬都在谈这个话题么。

大多数单片机程序,如果把状态机设计好,实现好,真的会受益无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貌似状态机很火么,最近好几个大佬都在谈这个话题么。

我一直用状态机不用操作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一直用状态机不用操作系统

太多案例真的不需要操作系统,引入了额外的复杂度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一直用状态机不用操作系统

多任务的时候状态机跟得上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多任务的时候状态机跟得上吗?

用状态机的目的就是保证任何任务都是非阻塞的,比如当需要使用while(条件)的时候,以while为节点将任务分成上下两个状态将while变成if。所以基于状态机的程序架构是高速的任务轮询(操作系统是抢占式)效率更高且不容易出现任务冲突的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用状态机的目的就是保证任何任务都是非阻塞的,比如当需要使用while(条件)的时候,以while为节点将任务分 ...

嗯嗯,我最近也在学习这个,请教下SWITCH--CASE里面一般最多嵌套几个SWITCH-CASE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嗯嗯,我最近也在学习这个,请教下SWITCH--CASE里面一般最多嵌套几个SWITCH-CASE啊? ...

为什么要嵌套呢,那样逻辑多凌乱

楼主:
引用 网友D:
嗯嗯,我最近也在学习这个,请教下SWITCH--CASE里面一般最多嵌套几个SWITCH-CASE啊? ...

尽量少用switch-case,可以用哈希表(类似上述“状态迁移表”),这样执行效率高一些,程序扩展性也好一些(开闭原则,拒绝散弹式修改,只需修改表),当然我更喜欢用状态机模式,配合UML里的状态机图,完美。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多任务的时候状态机跟得上吗?

多任务环境(并发环境),实现状态机的时候,要注意状态机公共资源(临界区)的保护,要时刻从并发角度考量状态机的实现。比如当事件发生的时候,状态机的上下文在不同任务中被修改,这可能是同时发生的,这里要么保证切换上下文是原子操作,要么就要上锁,通过互斥来保证切换动作完整执行。

状态机的状态和任务是完全不同的概念,状态是互斥的,某个时刻,系统只能是某种状态(或者说某种子状态的组合之一),但是任务是并发的,理论上他们是同时存在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要嵌套呢,那样逻辑多凌乱

的确看起来有点乱了,那只能在里面加标志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的确看起来有点乱了,那只能在里面加标志位了

当你设计好了状态机,仍然需要很多标志位的时候,你要重新审视一下你状态机的设计是不是最优的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当你设计好了状态机,仍然需要很多标志位的时候,你要重新审视一下你状态机的设计是不是最优的了 ...

优化的确要点水平哈,我看文章有写关于表驱动的方法,这种是不是更方便比SWITCH-CASE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优化的确要点水平哈,我看文章有写关于表驱动的方法,这种是不是更方便比SWITCH-CASE ...

上面分析了优劣,这三种是状态机的实现,状态机的设计更关键,好的状态机设计用那种方式实现都可以,我更喜欢状态机模式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上面分析了优劣,这三种是状态机的实现,状态机的设计更关键,好的状态机设计用那种方式实现都可以,我更 ...

嗯嗯,我也喜欢状态机模式,除了状态机一般还有其他架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嗯嗯,我也喜欢状态机模式,除了状态机一般还有其他架构吗?

遇到社么问题就用什么数据结构和算法,合适的“设计模式”针对合适的问题。状态机解决的只是多状态系统的特性和迁移策略。有本书《敏捷开发:原则模式与实践》阐述了软件设计的基本原则,针对不同需求和场景的设计模式,还给出了综合的实例,值得推荐。

网友D:
引用 楼主:
遇到社么问题就用什么数据结构和算法,合适的“设计模式”针对合适的问题。状态机解决的只是多状态系统的 ...

一看就是高手,这本书有电子版可以下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看就是高手,这本书有电子版可以下载吗?

纸质的看着舒服

网友D:
引用 楼主:
纸质的看着舒服

我怎么感觉这本书不是关于单片机方面的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怎么感觉这本书不是关于单片机方面的哈

好的程序不挑平台

网友E:
不错,有原理有代码

网友F(2025-07-24):
多任务环境(并发环境),实现状态机的时候,没有真正的并发吧,就算实时系统也做不到

网友G:
状态机是一种思路,一种章法,但是不是万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状态机是一种思路,一种章法,但是不是万能的

设计模式的分类
总体来说设计模式分为三大类:

创建型模式,共五种:工厂方法模式、抽象工厂模式、单例模式、建造者模式、原型模式。

结构型模式,共七种:适配器模式、装饰器模式、代理模式、外观模式、桥接模式、组合模式、享元模式。

行为型模式,共十一种:策略模式、模板方法模式、观察者模式、迭代子模式、责任链模式、命令模式、备忘录模式、状态模式、访问者模式、中介者模式、解释器模式。

状态机模式只是一种,每一种解决的问题都不一样

网友H:
楼主分享的状态机模式实现非常详细,特别是通过具体的代码示例,让人更容易理解状态机的工作原理和实现方式。

网友I:
对于不需要大量协议栈的开发是最合适的,用RTOS一般是看上其自带的协议栈,特别是网络相关的。手搓协议栈一般人是完成不了的

网友J:
楼主讲的很细节,学习

网友K:
状态机是一种描述系统行为的方法,实现它通常用代码来模拟不同状态和状态转换。比如,用单片机控制电机启动、停止,可以将其设计成状态机。

网友L:
这篇文章对状态机的实现方式讲解得非常详细,尤其是状态机模式的实现,让我对状态机有了更深的理解。

网友M:
状态函数就应该只有一个,就是处理事件的。搞不懂你这里分成事件处理函数和系统处理函数的意义是什么。QPC的状态机就是这么处理的

网友N:
非常详细的状态机实现分析,尤其是状态机模式的介绍,让我对状态机有了更深的理解,感谢分享!

网友O:
状态机是一种数学模型,用于描述系统在不同状态下以及状态之间的转移。

网友H:
非常详细的状态机模式实现教程,学习了!

网友P:
状态机在嵌入式系统设计中应用广泛,因为它能有效管理复杂系统的行为。多位专家讨论,说明其重要性。

网友Q:
核心价值在于将 “混乱的逻辑” 转化为 “结构化的状态转换”。

网友R:
状态机是单片机编程的核心范式之一,通过合理的设计与实现,能够显著提升系统的可靠性和可维护性。

网友S:
频繁的状态转移和事件处理可能会影响性能,特别是在资源有限的嵌入式系统中。

楼主:
引用 网友S:
频繁的状态转移和事件处理可能会影响性能,特别是在资源有限的嵌入式系统中。 ...

所以要设计“好”的状态机,状态机的设计是另外一个话题,更抽象。

网友T:
定义状态枚举(State)、事件枚举(Event)和动作函数(Action);
定义转换规则结构体(Transition),包含current_state(当前状态)、event(触发事件)、next_state(目标状态)、action(执行动作);
构建转换表(结构体数组),列出所有可能的转换规则;
主循环中遍历转换表,匹配 “当前状态 + 事件”,执行动作并更新状态。

网友U:
状态:系统在某一时刻的特定条件或模式。每个状态代表系统的一个稳定点。

事件:触发状态转移的条件或动作。事件可以是外部输入、内部条件或定时器事件。

转移:从一个状态到另一个状态的转换。转移通常由事件触发,并可能伴随特定的动作。

网友V:
单片机状态机是解决复杂控制逻辑的核心设计模式,其关键在于合理定义状态与转移条件,并通过事件驱动或轮询实现高效状态管理。

网友W:
在单片机编程中,状态机模式特别有用,因为它可以帮助开发者将复杂的逻辑分解成更小、更易于管理的部分。

网友X:
根据状态集合和转移条件,绘制状态转移表。表格中每一行表示一个状态,列表示转移条件。

网友Y:
系统可存在的所有状态组成的集合,每个状态用一个整数或枚举值表示。

网友Z:
状态机就像电子版的交通信号灯,根据系统行为在“红灯”“绿灯”等状态间切换。

网友AA:
枚举所有可能的状态并为每个状态分配唯一标识符

网友AB:
状态机将系统行为划分为独立的状态和转移,便于模块化设计和维护。

网友Y:
对于非常复杂的状态转移,状态机可能会变得庞大和难以管理。

网友AC:
状态机模式是一种常见的设计模式,用于管理和控制对象在不同状态之间的转换。

网友AD:
在多任务环境中,使用状态机管理不同任务的状态和优先级。

网友AE:
在图形用户界面或菜单系统中,使用状态机管理不同的屏幕和交互状态。

网友AF:
Switch/Case结构:通过修改状态变量的值来切换状态

网友AG:
在嵌入式系统和单片机编程中,状态机模式是一种常用的设计模式,用于管理和控制程序的流程。

网友AA:
通信协议中,使用状态机解析和处理不同的消息和命令。

网友AH:
状态机有助于减少复杂条件判断,提高系统的可靠性和稳定性。

网友AI:
状态机的结构清晰,易于理解和调试。

网友AJ(2025-09-10):
状态机是描述对象在不同状态间切换规律的模型,核心含状态、事件、动作、转移条件四要素。状态机模式是设计模式中行为型模式,通过封装状态逻辑,让对象状态变化时自动切换行为,解耦状态与行为。实现上可分查表式(适合简单场景)、状态模式(类封装状态,灵活扩展),常用于流程控制、硬件驱动等,如 M7 MCU 中断处理中状态切换。

网友AK:
状态机模式是行为设计模式,将对象状态封装为独立类,通过状态切换实现行为变化。核心是状态抽象类、具体状态类及环境类,状态转换由状态自身或环境控制,解耦状态与行为,提升扩展性,适用于多状态切换场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