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32A] MCAL模块配置和代码生成详解

楼主(2025-06-24):
#申请原创# #每日话题# #技术资源#
G32A14xx_AUTOSAR_MCAL_4.3.1_V1.0.1.exe安装包包含了20个常用的可配置模块,结合实际应用,对相关配置做如下解读说明,供参考。

1      MCAL模块配置
MCAL模块包含的配置容器和配置关联项等详细信息可查阅对应的UM文档(章节Tresos Configuration Specification)。现以IRME模块对EB的配置进行说明:
1.1    Resource模块配置
双击下图中的红色框中的Resource,在右边弹出的配置界面中选择芯片类型
1.2    Mcu模块配置
Ø  系统时钟相关的配置在Mcu模块中,配置RUN模式下System Clock 80MHz,选择SPLL为System Clock时钟源;SPLL时钟源选择SOSC(8MHz晶振):
a)      双击红色方框对应的Mcu进入配置界面
b)      在配置界面McuClockSettingConfig中点击下图中的红色标号对应的加号,添加配置成员McuClockSettingConfig_0

c)       选中McuClockSettingConfig_0,点击鼠标右键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Editelement,进入McuClockSettingConfig_0对应的配置界面
d)       在McuClockSettingConfig_0的General配置界面中使能MCUControls SysClk
e)       进入McuSysOSCClkConfigSet配置界面,参照下图进行配置
f)      进入McuSysPllConfigSet配置界面,参照下图进行配置
g)      进入McuRUNModeClkConfigSet配置界面,参照下图进行配置
Ø  外设时钟配置,由于开发板LED灯关联的端口为PMD,因此需开启PMD的时钟;同时IRME模块包含EINJ和EREP硬件模块,因此需开启这两个模块的时钟。
a)       PMD时钟配置,进入McuHwModuleClkConfigSet配置界面,选中要配置的外设,然后右键,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Edit element,进入外设时钟配置界面
b)      外设时钟配置界面中,参照下图配置
c)      EINJ和EREP模块的时钟配置,由于EINJ和EREP模块使用的是SYSCLK,只需使能即可。在MCU的McuClockSettingConfig_0/McuSIMClkConfigSet容器中,勾选Enable EINJClk和Enable EREPClk配置项。
1.3    Port模块配置
Port模块包含三个LED灯关联的引脚的配置
a)      Port模块推荐对未使用的引脚配置为GPIO下拉输入
b)      Port中使用到的引脚,根据实际需求在PortContainer进行添加配置
c)      选中PortContainer_0,右键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Edit element,进入配置界面
d)      进入引脚的配置的General界面
e)      进入引脚配置的PortPin界面,以PortPin_0为例
f)       按上图操作进入PortPin_0配置界面,红色灯关联引脚PMD0
g)      按照步骤e)进入PortPin_1(绿色灯关联引脚PMD15)和PortPin_2(蓝色灯关联引脚PMD16)的配置界面
1.4    Dio模块配置
Ø  在DioConfig/DioPort配置容器中,点击下图红色方框的加号,添加配置成员DioPort_0,该配置成员包含三个LED灯关联引脚的相关配置
Ø  选中DioPort_0,然后右键,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下图红色框中的选项,进入详细的配置界面
Ø  进入详细配置界面,选择要配置的端口,PMA-PME对应0-4
Ø  进入DioChannel配置界面,配置PMD端口引脚号,PMD0、PMD15、PMD16
1.5    Irme模块配置
EB工程中双击下图红色框所示的Irme模块名进入Irme配置界面
Ø  进入IrmeConfigSet配置界面,按下图提示进行配置
Ø  配置容器GlobalFaultIntConfigSet,使能全局中断,当位错误时,产生中断
Ø  双击下图中的Fault配置容器,进入Fault配置界面
Ø  在Fault配置界面中,点击下图中的加号添加Fault类型,如下图添加了Fault_0和Fault_1,并使能了相应的中断。其中Fault_0对应SRAM UPPER SINGLEBIT FAULT,Fault_1对应SRAM LOWER SINGLE BIT FAULT
Ø  进入IrmeGeneral配置界面,使能Single bitfault的通知功能
2      MCAL模块动态代码生成
Ø  MCAL模块配置配置完成后,检查Error Log是否有错误,如果有,根据错误提示和Problems Veiw进行定位修改a
Ø  所有的配置无误后,点击Project->Generate Project进行动态代码生成
Ø  生成的动态代码在output目录下的include和src目录中,双击对应的源文件可以在EB中直接查看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