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32E1] RT-Thread 5.1.0版本中调用rt_sfud_flash_probe()函数获取Flash芯片信息失败

楼主(2025-06-24):
一、硬件环境主控芯片:APM32E103ZET6,使用SPI2总线连接flash芯片Flash芯片:W25Q128JV,WP和Hold管脚均通过10K电阻上拉到电源电压二、软件环境使用RT-Thread Studio编译器,RT-Thread版本5.1.0三、配置过程1、启用SPI和SFUD
2、修改sfud_flash_def.h文件
3、修改apm32_msp_spi_init()函数
4、main.c中编写rt_hw_spi_flash_init()测试函数
5、编译后无错误,烧录程序后调试串口打印报错信息如下图

上述错误信息的出现,尝试修改了可能出现问题的地方,该报错仍会出现,实在不知还有哪些地方需要修改,有知道的大神烦请指点一二!!!

网友A:
您好~建议使用下面的方式排查哈
1)请用示波器捕捉SPI2总线,观察与W25Q128JV通信的时序是否正常。
2)不使用OS,先用MCU直接驱动W25Q128JV试试,OK后再移入OS中。

网友B:
如果你不能保证MCU和flash芯片之间的SPI通信时序是正常的,那最好是避开OS,先把基于SPI的flash驱动代码调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建议使用下面的方式排查哈
1)请用示波器捕捉SPI2总线,观察与W25Q128JV通信的时序是否正常。
2)不使 ...

硬件通讯应该是没问题的,因为使用SFUD_init()函数可以获取到flash的容量大小,另外,rtthread5.1.0版本已经把SFUD集成了,应该不需要其它特殊的操作就可以使用,不确定是不是APM32E10x的驱动还没有做好适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