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0] STM32L0的参考电压在哪里可以更换或调整呢

楼主(2025-06-24):
STM32L0的参考电压在哪里可以更换或调整呢

网友A(2025-07-31):
L0系列ADC默认参考电压是VREF+引脚或者VDD,你可以通过外接参考源到VREF+来改变。

网友B:
如果你没接外部参考电压,那参考的就是VDD,换电压就得通过调整供电电压来实现。

网友C:
STM32L0的VREF+支持外部引脚输入,可以接稳压源比如2.5V基准源,不过要注意电压范围。

网友D:
注意一下参考电压只能降低精度不能提高,比如VREF只有2V,那ADC最大值就对应2V了。

网友E:
可以通过CubeMX配置ADC时选择外部参考通道,不过L0有的型号VREF+默认复用脚,要留意引脚分配。

网友F:
STM32L0内部还有一个VREFINT可以参考用来校准VDD和测量内部温度,不是真正替代VREF+。

网友G:
如果你只是想校准精度,不一定要改参考电压,可以用校准值修正ADC读数。

网友H:
有些L0型号支持带内部参考电压的buffer,配置起来相对方便,可以查下datasheet。

网友I:
我之前做低功耗设计时,用了1.2V外部参考,配合L0的低功耗ADC,效果还不错。

网友J:
千万记得外部参考电压源要稳定,否则ADC波动会非常大,还不如用VD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