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0] VREFINT和VREF+哪个更适合STM32L0呢

楼主(2025-06-24):
VREFINT和VREF+哪个更适合STM32L0呢

网友A:
VREFINT和VREF+的选择取决于具体应用需求

网友B:
内部参考电压典型值±1.4%,出厂校准但仍有偏差

网友C:
// 启用VREFINT通道
ADC->CHSELR |= ADC_CHSELR_VREFINT;
HAL_ADC_Start(&hadc);
uint16_t vrefint_value = HAL_ADC_GetValue(&hadc);

// 计算实际电压(假设VDD=3.3V)
float vdd_actual = 1.224 * 4095 / vrefint_value;  // 12位ADC

网友D:
外部参考电压推荐使用低噪声LDO供电

网友E:
内部参考电压的电压值是固定的 外部的参考电压比较灵活

网友F:
是不是可以考虑添加数字滤波器呢

网友G:
我们可以混合使用,比如上电时用VREFINT测量VDDA实际值,运行时切换为外部VREF+

网友H:
其实不用纠结 看应用精度的要求和成本的要求进行衡量就可以了

网友I:
要注意STOP模式下VREFINT可能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