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用过C96xx收音芯片么

楼主(2025-06-24):
我想知道C9650收音芯片用IIC该怎么驱动啊,如果有Demo的话就更好了,希望各路大神能帮忙解答一下

                       tyw 注

网友A:

  • 硬件连接

    • SCL → MCU的I2C时钟线
    • SDA → MCU的I2C数据线
    • I2C地址:需查数据手册(常见为 0x40 或 0xC0,7位地址)

  • 核心操作流程
    c

    复制

    下载

    启动I2C → 发送设备地址() → 发送寄存器地址 → 发送数据 → 停止I2C

  • 关键寄存器配置
    • 电源控制:REG 0x00 (需开启音频输出、锁相环等)
    • 频点设置:REG 0x02~0x03 (计算参考下方公式)
    • 音量控制:REG 0x05 (通常0x00~0x0F)
    • 搜索模式:REG 0x04 (设置SEEK位)

频率计算公式(FM频段)c

复制

下载

// 示例:设置FM 101.1 MHzfloat freq = 101.1;uint16_t f_reg = (freq - 70.0) * 20 + 0.4; // 70-108MHz范围uint8_t reg_high = f_reg >> 8;uint8_t reg_low = f_reg & 0xFF;

Arduino驱动示例代码cpp

复制

下载

#include <Wire.h>#define C9650_ADDR 0x40 // 根据实际地址修改// 向寄存器写数据void writeReg(uint8_t reg, uint8_t val) {  Wire.beginTransmission(C9650_ADDR);  Wire.write(reg);  // 寄存器地址  Wire.write(val);  // 数据  Wire.endTransmission();}// 初始化芯片void radioInit() {  // 电源开启配置 (参考数据手册)  writeReg(0x00, 0b10000001); // 开启PLL和音频输出    // 设置FM模式  writeReg(0x01, 0b00000010); // FM频段选择    // 设置音量 (最大)  writeReg(0x05, 0x0F);}// 设置FM频率void setFMFrequency(float freq) {  if (freq < 70.0) freq = 70.0;  if (freq > 108.0) freq = 108.0;    uint16_t f_reg = (uint16_t)((freq - 70.0) * 20 + 0.4);  writeReg(0x02, f_reg >> 8);     // 高8位  writeReg(0x03, f_reg & 0xFF);   // 低8位    // 触发调谐  writeReg(0x04, 0b00010000);     // SEEK=1开始搜索  delay(100);  writeReg(0x04, 0);              // 清除SEEK}void setup() {  Wire.begin();  radioInit();  setFMFrequency(101.1); // 设置初始频率}void loop() {  // 可添加按键扫描/频率切换逻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 硬件连接
  • SCL → MCU的I2C时钟线

  • 你这个代码五颜六色的,看得人肝儿颤啊,可以用代码模块回复么

网友C:
    我曾在GITHUB上下载到过市面常见的FM芯片的底层驱动,打包在一起了的,链接忘了。回家去电脑找找看,找到了放到这里来。

网友D:
    这个手册少了很多东西。估计是遥遥领先的保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曾在GITHUB上下载到过市面常见的FM芯片的底层驱动,打包在一起了的,链接忘了。回家去电脑找找看,找到了 ...

    麻烦大师也给我一份

网友F:
    这个不能收ssb啊?

网友G:
    看规格书,应该不用程序,电位器调谐的。人家标题都说了,手调收音芯片。

网友C:
    我找到我下载的常见单片机IIC控制的FM芯片的驱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