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应用] SVPWM基础

楼主(2025-06-24):
SVPWM是空间矢量脉宽调制(Space Vector Pulse Width Modulation)的简称,通常由三相逆变器的六个功率开关管组成,
经过特定的时序和换相所所产生的脉冲宽度调制波,最终输出的波形可能会十分接近理想的正弦波形。
具体如下图所示;左侧为复平面,即空间矢量,右侧为时域的正弦波形;

SVPWM是FOC控制的基础。

网友A:
SVPWM的主要思想是以三相对称正弦波电压供电时三相对称电动机定子理想磁链圆为参考标准,以三相逆变器不同开关模式作适当的切换,从而形成PWM波,以所形成的实际磁链矢量来追踪其准确磁链圆

网友B:
传统的SPWM方法从电源的角度出发,以生成一个可调频调压的正弦波电源,而SVPWM方法将逆变系统和异步电机看作一个整体来考虑,模型比较简单,也便于微处理器的实时控制

网友C:
根据参考电压矢量在α-β平面直角坐标系中的分量,确定其所在扇区

网友D:
计算每个基本电压矢量在一个PWM周期内的作用时间,涉及三角函数计算及PWM周期和直流母线电压的考量

网友E:
利用三角载波信号与各扇区矢量切换点比较,生成PWM开关信号,控制逆变器开关状态,合成期望电压矢量

网友F:
每个小区间虽多次切换开关,但每次仅涉及一个器件,降低开关损耗

网友G:
直接利用电压空间矢量生成三相PWM波,算法相对简单

网友H:
逆变器输出线电压基波最大值达直流侧电压,较一般SPWM逆变器输出电压提高15%

网友I:
有效减少电机转矩脉动,提升电机运行性能,使输出转矩更平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