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简易PID

楼主(2025-06-24):
1 前言
控制系统通常根据有没有反馈会分为开环系统和闭环系统,在闭环系统的控制中,PID算法非常强大,其三个部分分别为;

P:比例环节;
I:积分环节;
D:微分环节;
PID算法可以自动对控制系统进行准确且迅速的校正,因此被广泛地应用于工业控制系统。

2 开环控制
首先来看开环控制系统,如下图所示,人物蒙着眼,需要走到虚线旗帜所表示的目标位置,由于缺少反馈(眼睛可以感知当前距离和位置,由于眼睛被蒙上没有反馈,所以这也是一个开环系统),最终人物会较大概率偏离预期的目标,可能会运行到途中实线旗帜所表示的位置。

开环系统的整体结构如下所示;

这里做一个不是很恰当的比喻;

Input:告诉人物目标距离的直线位置(10米);
Controller:人物大脑中计算出到达目标所需要走多少步;
Process:双腿作为执行机构,输出了相应的步数,但是最终仍然偏离了目标;
看来没有反馈的存在,很难准确到达目标位置。

楼主:
3 闭环控制
所以为了准确到达目标位置,这里就需要引入反馈,具体如下图所示;

在这里继续举个不怎么恰当的比喻;隆哥重获光明之后,基本可以看到目标位置了;

第一步Input:告诉人物目标距离的直线位置(10米);
第二步Controller:人物大脑中计算出到达目标所需要走多少步;
第三步Process:双腿作为执行机构,输出了相应的步数,但是最终仍然偏离了目标;
第四步Feedback:通过视觉获取到目前已经前进的距离,(比如前进了2米,那么还有8米的偏差);
第五步err:根据偏差重新计算所需要的步数,然后重复上述四个步骤,最终人物达到最终的目标位置。
PID其实就是闭环控制的算法。

网友A:
PID算法非常重要的

网友B:
PID其实就是闭环控制的算法

网友C:
这只是概念,有相关的实现代码吗?

网友D:
PID算法非常实用

网友E:
PID非常香型生动的讲解

网友F:
简易控制非常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