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C指针的动态内存

楼主(2025-06-24):
动态内存——想要多少给多少
这个真的太实用了!想要多大内存,现场申请: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t main() {
    int n;
    printf("你想要几个整数的空间?");
    scanf_s("%d", &n);

    int* arr = (int*)malloc(n * sizeof(int));  // 动态申请内存

    // 填充数据
    for (int i = 0; i < n; i++) {
        arr[i] = (i + 1) * 10;
    }

    // 输出结果
    printf("动态数组的内容:");
    for (int i = 0; i < n; i++) {
        printf("%d ", arr[i]);
    }
    printf("\n");

    free(arr);  // 记得释放内存!
    return0;
}

想要3个就给3个,想要100个就给100个,完全按需分配!

网友A:
动态分配其实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网友B:
动态内存非常有必要

网友C:
动态内存管理非常实用的操作

网友D:
动态内存还是有广泛的使用的

网友E:
动态管理非常方便

网友F:
C 指针动态内存设计需遵循:1. 分配用malloc/calloc/realloc,按需确定大小,检查返回值;2. 释放用free,避免内存泄漏;3. 遵循 “谁分配谁释放” 原则,传递指针时标记责任;4. 用临时指针保存realloc结果,防止原指针丢失;5. 大型系统考虑内存池减少碎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