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指针数组vs数组指针区别

楼主(2025-06-25):
指针数组vs数组指针——双胞胎的区别
这两个长得很像,但作用完全不同:

#include <stdio.h>

int main() {
    // 指针数组:是个数组,里面装的都是指针
    char *arr1[] = {"苹果", "香蕉", "橙子"};

    // 数组指针:是个指针,指向一个数组
    int nums[] = {1, 2, 3, 4, 5};
    int (*arr2)[5] = &nums;

    printf("指针数组的内容:\n");
    for(int i = 0; i < 3; i++) {
        printf("%s ", arr1[i]);
    }
    printf("\n");

    printf("数组指针指向的数组:\n");
    for(int i = 0; i < 5; i++) {
        printf("%d ", (*arr2)[i]);
    }
    printf("\n");

    return0;
}

记住:指针数组是装指针的盒子,数组指针是指向盒子的手!

网友A:
指针是地址,数组的数据只不过是指针数据而已

网友B:
指针数组、数组指针讲解的很详细

网友C:
指针数组本质上是数组元素全是指针,而数组指针本质上是指针指向一个数组

网友D:
指针数组其实就是二维数组吧?

网友E:
指针就是地址位置,数组就是数组

网友F:
确实很容易混淆2个概念

网友G:
原理不出错就没有问题

网友H:
指针数组是元素为指针的数组,本质是数组,如int *arr[5]表示含 5 个整型指针的数组。数组指针是指向数组的指针,本质是指针,如int (*p)[5]指向含 5 个整型元素的数组。二者类型和用途不同,指针数组用于存储多个指针,数组指针用于高效操作多维数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