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资料] 指针链表的案例

楼主(2025-06-24):
链表——指针的终极大招
这个是指针的杀手锏应用,数据结构界的明星: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struct Node {
    int data;
    struct Node *next;// 指向下一个节点的指针
};

void printList(struct Node *head) {
    struct Node *current = head;
    printf("链表内容:");
    while(current != NULL) {
        printf("%d -> ", current->data);
        current = current->next;
    }
    printf("NULL\n");
}

int main() {
    // 创建三个节点
    struct Node *first = (struct Node*)malloc(sizeof(struct Node));
    struct Node *second = (struct Node*)malloc(sizeof(struct Node));
    struct Node *third = (struct Node*)malloc(sizeof(struct Node));

    // 填充数据并连接
    first->data = 10;
    first->next = second;

    second->data = 20;
    second->next = third;

    third->data = 30;
    third->next = NULL;

    printList(first);  // 输出:10 -> 20 -> 30 -> NULL

    // 释放内存
    free(first);
    free(second);
    free(third);

    return0;
}

链表就像火车,每节车厢都知道下一节在哪里!

网友A(2025-08-05):
链表中的每个数据节点包含两个部分,即数据域和指针域

网友B:
链表有一个“头指针”变量,它存放着第一个节点的地址,作为访问链表的起点。最后一个节点称为尾节点,其指针域通常设置为NULL,表示链表的结束

网友C:
每个节点只有一个指针域,指向其后继节点。只能从链表头部开始顺序遍历到尾部

网友D:
每个节点有两个指针域,一个指向前驱节点,另一个指向后继节点。支持双向遍历,某些操作可能更高效

网友E:
一种特殊的链表结构,其中最后一个节点的指针域指向头节点,形成环形结构。可以是单向或双向的

网友F:
根据需要在链表的特定位置插入新节点。常见的插入方式包括头部插入、尾部插入以及按位置插入等。插入时需要调整相关节点的指针以维持链表的正确性

网友G:
从头节点开始,沿着指针依次访问每个节点,直到遇到尾节点。遍历过程中可以进行各种操作,如打印节点数据、修改节点内容等

网友H:
这个代码示例非常清晰地展示了如何使用指针来构建和操作链表。它不仅展示了节点的创建和数据填充,还包括了内存释放,这是C语言编程中非常重要的一环。

网友I:
当不再需要链表时,应依次释放每个节点占用的内存空间,避免内存泄漏

网友J:
与数组相比,链表在插入和删除元素时无需移动大量数据,只需改变相关节点的指针即可

网友K:
这个代码示例很好地展示了如何使用指针来创建和管理链表。通过`struct Node`定义节点,并通过`next`指针连接各个节点。`printList`函数遍历链表并打印每个节点的数据,非常直观。

网友L:
在符号计算领域,多项式可以用链表来表示,其中每个节点代表一项式子项

网友M:
指针链表很不错的案例

网友N:
链表非常不错的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