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温湿度同时控制的逻辑

楼主(2025-06-24):
// 甘蔗种专用控制逻辑
float target_temp = 10.0;    // 目标温度10℃
float target_humidity = 80.0; // 目标湿度80%
int vent_interval = 120;      // 通风间隔120分钟
int vent_duration = 5;        // 每次通风5分钟

void loop() {
  // 读取温湿度
  float temp = read_temp_sensor();
  float humi = read_humi_sensor();

  // 温度控制:10±2℃
  if (temp < 8.0)  heater_on();
  else if (temp > 12.0) heater_off();

  // 湿度控制:75~85%
  if (humi < 75.0) humidifier_on();
  else if (humi > 85.0) humidifier_off();  // 上限保护防霉

  // 定时通风(防CO₂积累)
  if (millis() - last_vent_time > vent_interval * 60000) {
    fan_on();
    delay(vent_duration * 60000);
    fan_off();
    last_vent_time = millis();
  }
}

楼主:
对每一项都要进行控制,这种控制不需要什么PID,就是简单的逻辑

网友A(2025-11-03):
温湿度同时控制需优先级协调:高温高湿时,先开制冷降湿(制冷伴随去湿);高温低湿,制冷同时加湿;低温高湿,通风降湿(避免制冷加剧低温);低温低湿,仅加湿。用 PID 算法动态调节设备启停时长,避免设备频繁切换,通过传感器闭环反馈确保温湿度稳定在目标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