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卡尔曼滤波代码案例

楼主(2025-06-24):
代码示例:
kalman.c

#include <stdio.h>
#include <math.h>

typedef struct {
    float x;    // 状态估计值
    float P;    // 估计误差协方差
    float Q;    // 过程噪声协方差
    float R;    // 测量噪声协方差
    float K;    // 卡尔曼增益
} KalmanFilter;

// 初始化滤波器
KalmanFilter kalman_init(float x_init, float P_init, float Q, float R) {
    KalmanFilter kf;
    kf.x = x_init;
    kf.P = P_init;
    kf.Q = Q;
    kf.R = R;
    return kf;
}

// 预测步骤
void kalman_predict(KalmanFilter* kf) {
    kf->x = kf->x;          // 状态预测(假设系统为恒定模型)
    kf->P += kf->Q;         // 协方差预测
}

// 更新步骤
void kalman_update(KalmanFilter* kf, float z) {
    kf->K = kf->P / (kf->P + kf->R);    // 计算卡尔曼增益
    kf->x += kf->K * (z - kf->x);       // 状态更新
    kf->P *= (1 - kf->K);               // 协方差更新
}

/* 使用示例:
KalmanFilter kf = kalman_init(0, 1, 0.1, 0.1);
while(1) {
    kalman_predict(&kf);
    float measurement = get_sensor_data();
    kalman_update(&kf, measurement);
}
*/

网友A:
这个适合什么数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适合什么数据?

一些相关的数据采集,如连续ADC等变化的数据

网友C:
非常实用的程序代码

网友D:
代码原理深入分析一下

网友E:
非常实用的案例程序

网友F:
非常实用的滤波程序

网友G:
卡尔曼滤波需要先基于系统模型预测状态与协方差,再结合测量值计算卡尔曼增益,最后融合预测与测量更新状态。需根据具体应用场景(如目标跟踪、传感器融合)调整状态转移矩阵 (F)、过程噪声 (Q)、测量矩阵 (H) 和测量噪声 (R) 等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