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驱动RGB接口屏的问题

楼主(2025-06-24):
AT32哪个型号可以驱动RGB接口屏,雅力特什么时候会出带LTDC的MCU?

网友A:
目前没有RGB接口的信号,8060/8080接口可以

网友B:
AT32系列中,AT32F435系列的MCU支持RGB接口,可以驱动RGB接口屏。

网友C:
AT32系列中,AT32F4xx型号的MCU通常具备驱动RGB接口屏的能力,具体型号需要根据你的屏幕规格来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B:
AT32系列中,AT32F435系列的MCU支持RGB接口,可以驱动RGB接口屏。

AT32F435/437的用户手册上介绍说XMC可以外挂两个独立的DSRAM,是不是一路接口用作RGB信号驱动,另一路接口可做外挂GRAM显存?

网友D:
AT32系列中,AT32F4系列的某些型号支持RGB接口屏驱动,具体型号需要查看数据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