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STM32H745I-DISCO试用】2、开发环境与点灯

楼主(2025-06-24):
1、安装H7系列支持包

1.1、安装PACK

链接: HYPERLINK "https://www.keil.arm.com/packs/stm32h7xx_dfp-keil/overview/"
下载后无脑安装即可
3c38a7b57244be8f3d7e9c3327543aed

1.2、安装Cube MX 支持包
b21cb32b7d133d0ab2ff9f3fe6073eb5

2、硬件确认

2.1、晶振
外部高速晶振25M,由用户手册 与 原理图共同确定。
3b6f15b99d72208649c38e5cfc066cd6
5ace8167e5dd6e9ea2285289517eaf8f

2.2、LED灯引脚
确认LED GPIO,由用户手册 与 原理图共同确定,用户-红灯-PI13  用户-绿灯- PJ2,结合原理图可知默认上拉了,GPIO拉低就可以亮灯。
5410bbcb4edaa2f0d7f5b48a3095cb2a

3、生成与修改代码

3.1、Cube MX配置
新建工程
b19ca82fdbb74a511c7da799161f84ab
基于STM32H745I-DISCO开发板生成工程
16e865dd77368bb2d109afd2ca71192f
配置外部高速与低速时钟、电流源等
96384ade825c2fe21212734d6632f79f
以下主频用400Mhz,如果调高到480Mhz就要切换上图的电源,会引入新的问题,所以就用400Mhz主频
11b97209b96b573eeeab3aa6831ff641
使能调试接口,不开会导致下一次不能直接下载代码
bfe5ae93f09b312778429736a3082610
配置PI13 PJ2 为GPIO
503504ea77b1bdee907e65ebb83ab657

3.2、添加代码
在M7核的 While(1)中添加点灯 与 延时代码。
aa21145c1824357e129c214f28810d56
设置下载后自动复位,自动复位后运行新下载的代码
dd9ca4c1740ec11fe3a1e652efd05a89
运行效果:

网友A:
STM32CubeMX生成的代码框架

网友B:
使用STM32CubeMX图形界面配置系统时钟为最大频率

网友:
STM32H745I-DISCO开发板特性

网友C:
高质量入门教程帖,内容扎实、步骤清晰

网友D:
帖子内容非常详细,涵盖了从安装开发工具、配置STM32CuteMX、编写点灯程序到下载和调试的全过程。

网友E:
提供了完整的开发流程,适合入门

网友F:
M7和M4分别控制LED

网友G:
点灯程序是必备的入门程序

网友H:
使用图形化配置工具进行GPIO配置

网友I:
从开发环境的准备到具体的代码实现

网友J:
“点灯”功能是一个很好的起点

网友K:
包括了配置GPIO、定时器、时钟树等关键步骤,这些都是开发过程中必不可少的部分。

网友L:
详细解释了时钟配置、GPIO模式选择等核心概念

网友M:
提供的代码示例可以直接应用于实际项目

网友E:
每个步骤都有详细的解释,包括如何配置GPIO引脚和编写点灯代码,这对于新手来说非常有帮助。

网友N:
在Pinout视图中找到对应的GPIO引脚,并将其设置为GPIO_Output模式。

网友O:
GPIO初始化、HAL库使用

网友:
时钟树配置图、GPIO内部结构图

网友P:
注意事项部分提到了硬件连接、双核独立运行、时钟配置、调试技巧等常见问题,有助于读者避免坑点,提高开发效率。

网友Q:
如果能加入一些截图或示意图,如开发环境的界面截图、开发板的引脚图等,会更加直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