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控制] 集成预驱方案的电控芯片

楼主(2025-06-24):
微芯的集成预驱电路的电机驱动芯片,例如基于 dsPIC 数字信号控制器(DSC)的新型集成电机驱动器系列。该系列器件在一个封装中集成了 dsPIC33 DSC、一个三相 MOSFET 栅极驱动器和可选 LIN 或 CAN FD 收发器。其优势在于减少电机控制系统设计的元件数量,缩小印刷电路板(PCB)尺寸,并降低复杂性。
该系列集成式电机驱动器器件可由高达 29V(工作电压)和 40V(瞬态电压)的单电源供电,内部 3.3V 低压差(LDO)稳压器为 dsPIC DSC 供电,无需外部 LDO。工作频率在 70-100MHz 之间,CPU 性能高,可支持场定向控制(FOC)和其他先进电机控制算法的高效部署。
这种方案极大的省略了硬件设计难度。

网友A(2025-09-05):
集成预驱方案的电控芯片,是将电机驱动所需的预驱电路(如电平转换、信号放大、死区控制)与逻辑控制、保护功能(过流 / 过压 / 过热)集成的芯片。无需额外搭预驱电路,简化设计;通过精准死区控制防上下桥臂直通,保护功率器件;适配 MOS/IGBT,广泛用于 BLDC、步进电机驱动,提升电控系统集成度、可靠性,缩小 PCB 体积。

网友B:
集成预驱方案的电控芯片是将预驱动电路与控制电路集成于一体的芯片。它可简化系统设计,减少外围元件,提高可靠性与稳定性。如鸿翼芯 HE8116,集成 3 通道半桥栅极预驱,支持三相无刷直流电机和永磁同步电机,具备宽电压输入、高驱动电流、全链路安全诊断等功能,适用于新能源汽车等领域。
2 篇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