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控制] 电机的续流二极管设计

楼主(2025-06-25):
在继电器或者电机控制电路中,线圈作为感性负载,断电时会产生反电动势,可能损坏驱动电路。续流二极管、RC 吸收网络和 TVS(瞬态电压抑制二极管)是常用的保护方案,以下从钳位电压、续流时间等关键参数做一些对比分析:
可以根据不同的场合选择对应的方案,使用续流二极管不是唯一的方案

网友A:
从专业角度,这个问题需要拆解几个层面:首先是二极管的核心参数选择,比如耐压和电流能力。这里有个关键点容易被忽视——电机是感性负载,关断时会产生反电动势,这个电压可能远高于电源电压。很多新手会直接用电源电压来选二极管,结果一上电就炸。
其次是二极管类型的选择。普通整流管恢复时间太慢,在PWM驱动下根本不能用。必须用快恢复或者肖特基二极管。不过肖特基也有痛点,耐压做不高,大电流时漏电严重。这个取舍需要根据电机电压电流具体分析。
封装和散热经常被低估。比如TO-220封装的二极管标称40A,但那是在无限大散热器下的理论值。实际PCB设计时,没有足够铜箔散热的话,可能连10A都扛不住。用户如果遇到莫名烧二极管的情况,八成是散热没处理好。
布局布线也有讲究。续流回路要尽量短,否则寄生电感会产生新的电压尖峰。曾经见过一个案例,工程师所有参数都算对了,就因为二极管放的位置远了5厘米,每次关断都产生50V的过压。

网友A:
当驱动电机的开关器件(如MOSFET、IGBT)关断时,电机绕组的电感会产生一个反电动势(L di/dt)。这个反电动势的极性会试图维持电流按原方向流动。如果没有续流二极管,这个高压尖峰会损坏开关器件。续流二极管为这个感性能量提供了一个低阻抗的泄放回路,将能量消耗在二极管本身和绕组电阻上(或回馈到电源,取决于拓扑),并将开关器件两端的电压箝位在安全水平(通常是电源电压加上二极管正向压降)。

网友A:
设计关键参数与步骤
额定反向电压 (VRRM 或 V_R)

这是最重要的参数。 二极管必须能够承受开关关断时出现在其两端的最大反向电压。

计算公式: V_R >= V_max + V_ring + Margin

V_max: 电源电压的最大值(包括纹波和可能的过冲)。

V_ring: 由电路寄生电感(走线电感、电机引线电感、器件封装电感)引起的振铃电压峰值。这个值通常难以精确计算,且容易被低估。 对于中等功率应用,经验法则是选择 V_R 为电源电压的 1.5 到 2 倍。

Margin: 安全裕量(通常为 20%-50%)。考虑电压波动、瞬态、温度效应和器件参数的分散性。

选择原则: 选择标称 V_R 大于等于计算值的二极管。例如,对于 24V 系统,考虑振铃和裕量,通常选择 60V 或 100V 的二极管。

平均正向电流 (IF(AV))

二极管需要处理在续流期间流经它的平均电流。

计算依据:

这个电流等于电机相电流在开关管关断期间的平均值。

对于 PWM 驱动的电机(如直流有刷、无刷直流、步进电机),续流二极管的导通占空比 D_fly 近似等于 (1 - D_pwm),其中 D_pwm 是开关管的 PWM 占空比。

简化计算 (适用于连续导通模式且忽略电流纹波):
I_F(AV) ≈ I_phase(avg) * (1 - D_pwm)

I_phase(avg): 流经该续流路径的电机相电流平均值(通常是电机的平均工作电流)。

D_pwm: PWM 占空比(0 到 1)。

考虑最坏情况: 最大平均电流通常发生在电机启动、堵转或低速高转矩运行时(此时 D_pwm 可能较低或较高,但电流 I_phase(avg) 很大)。确保在最恶劣工况下计算的 I_F(AV) 小于二极管额定值。

选择原则: 选择标称 I_F(AV) 大于等于计算值(含裕量)的二极管。裕量通常为 20%-50%。

峰值正向浪涌电流 (IFSM)

在开关管关断瞬间,电感电流会立即通过续流二极管续流。这个瞬间电流等于关断前流经开关管的电流峰值。

计算依据: I_FSM >= I_peak

I_peak: 流经开关管的最大峰值电流。这包括:

电机的峰值工作电流(如启动电流、加速电流、过载电流)。

PWM 纹波电流的峰值。

最坏情况是电机堵转电流。

重要性: 二极管必须能承受这个瞬间的大电流冲击而不损坏。I_FSM 通常是在特定波形(如 8.3ms 或 10ms 正弦半波)下的额定值。

选择原则: 选择标称 I_FSM 远大于系统可能出现的最大峰值电流 I_peak(裕量至少 50%,甚至 100% 以上)。查阅数据手册确认测试条件。

正向压降 (VF)

二极管导通时两端的电压降。

影响:

损耗: P_loss = V_F * I_F(AV)。VF 越大,续流期间的导通损耗越大,二极管发热越严重。

箝位电压: 开关管关断时承受的电压 V_switch_off = V_supply + V_F。VF 越小,开关管承受的电压应力越低。

选择原则: 在满足电压和电流要求的前提下,尽可能选择 V_F 低的二极管。肖特基二极管通常具有最低的 V_F,但受限于耐压和漏电流。

反向恢复时间 (trr) 和反向恢复电荷 (Qrr)

定义: 当二极管从导通状态切换到承受反向电压时,需要一定时间 trr 和消耗一定电荷 Qrr 才能完全关断。

为什么重要:

开关损耗: 在开关管(如MOSFET)开通瞬间,如果续流二极管还没完全恢复反向阻断能力,会出现短暂的“直通”电流(开关管电流和二极管反向恢复电流叠加)。这不仅增加开关管的开通损耗,还可能引起振荡和电压尖峰。

EMI: 快速的反向恢复会产生高频噪声。

选择原则: 对于中高频 PWM 应用(>几kHz),必须选择快恢复二极管、超快恢复二极管或肖特基二极管。

肖特基二极管: trr 和 Qrr 极小(几乎是零),V_F 最低。缺点: 反向漏电流 I_R 较大,尤其高温下;反向耐压 V_R 通常较低(<200V)。

快恢复/超快恢复二极管: trr 和 Qrr 远小于普通整流管,V_R 可以做得很高。V_F 比肖特基高,但比普通管低。是中高电压、中高频应用的理想选择。

普通整流二极管: trr 很长(几百ns到us),绝对不适合 做PWM电机驱动的续流二极管,会导致严重损耗、发热甚至器件损坏。

封装与散热

功率耗散: 续流二极管的主要损耗是导通损耗 P_cond = V_F * I_F(AV)。必须计算这个损耗。

热设计:

根据 P_cond 和二极管的热阻(结到环境 RθJA 或结到外壳 RθJC),计算结温 T_j = T_a + P_cond * RθJA (或利用 RθJC 和散热器计算)。

绝对要求: T_j < T_jmax (二极管最大允许结温,通常 125°C, 150°C 或 175°C)。

选择原则:

选择足够大的封装(如 DO-214AB/SMC, TO-220, TO-247, D2PAK)以承载功率。

必须考虑散热! 对于中等以上功率(>1W),通常需要:

足够的PCB铜箔面积(铺铜作为散热片)。

专用的散热器(尤其对于TO-220/TO-247封装)。

导热垫/硅脂确保良好热接触。

将二极管安装在通风良好的位置。

布局布线

关键性: 不良的布局会引入大的寄生电感,显著增加关断电压尖峰 (V_ring)。

原则:

最短路径: 续流回路(二极管阳极 -> 电机绕组/相线 -> 开关管源极/发射极 -> 地 -> 二极管阴极)的面积必须最小化。这意味着二极管要尽可能靠近它保护的开关管和电机连接点。

减小寄生电感: 使用宽而短的走线/铜箔。避免锐角。

接地: 确保开关管源极/发射极、二极管阴极、电源滤波电容地端之间的接地路径阻抗极低(通常使用大面积接地铜箔或接地平面)。

去耦电容: 在电源输入端(靠近开关器件)放置足够容量和低ESL的电解电容和陶瓷电容,为续流电流提供局部回路。

网友A:
二极管类型总结与选择指南

特性
肖特基二极管
超快恢复/快恢复二极管
普通整流二极管
SiC 肖特基二极管
反向恢复 (trr/Qrr)极好 (接近零)好 (ns级)差 (us级)极好 (接近零)
正向压降 (VF)最低中等最高低 (比硅肖特基略高)
反向耐压 (VR)低 (<200V)高 (可达1000V+)非常高 (600V+)
反向漏电 (IR)高 (随温升剧增)
成本中等中等
适用场景低压 (<100V)中高压 (>60V), 高频不适用高压、高频、高温

< 60V, 中高电流: 肖特基二极管 是最佳选择(低损耗)。

60V - 200V, 中高电流: 肖特基 (如果耐压满足且漏电流可接受) 或 超快恢复二极管。

> 200V, 中高电流: 超快恢复/快恢复二极管 是标准选择。

高压 (>600V), 高频, 高温, 高效率: SiC 肖特基二极管 性能最优(低 Qrr, 高耐压,高温性能好),但成本最高。

网友A:
设计流程总结
明确系统参数: 电源电压 (V_supply, min/max)、最大电机相电流 (I_phase(avg), I_peak)、PWM 频率、电机类型、工作环境温度 (T_a)。

计算关键参数:

V_R (>= 1.5-2 * V_supply_max + Margin)

I_F(AV) (≈ I_phase(avg)_max * (1 - D_pwm_min) 或基于最坏工况)

I_FSM (>> I_peak_max)

选择二极管类型: 根据电压、频率和成本,在肖特基、超快恢复或 SiC 中选择。

初选器件: 在满足 V_R, I_F(AV), I_FSM 基本要求的前提下,筛选候选器件。

评估损耗与温升:

计算导通损耗 P_cond = V_F (at I_F(AV)) * I_F(AV)。

查找器件热阻 (RθJC, RθJA)。

计算结温 T_j = T_a + P_cond * RθJA (或使用散热器计算 T_j = T_a + P_cond * (RθJC + RθCS + RθSA))。

验证: T_j < T_jmax (留足够裕量,如 20°C)。

优化布局: 设计 PCB,确保续流回路最短,寄生电感最小。

仿真/测试验证: 使用电路仿真软件(如 LTspice)进行开关瞬态仿真,测量实际工作中的电压尖峰、电流波形和二极管温升。在极限条件下(高电压、大电流、高温度)进行测试。

网友A:
常见错误
电压裕量不足: 忽略振铃电压 (V_ring),仅按电源电压选择 V_R。

电流计算错误: 低估平均电流 I_F(AV) 或峰值电流 I_FSM。

忽视反向恢复: 在高频 PWM 电路中使用慢速普通整流二极管。

散热不足: 忽略功率损耗计算和热设计,导致二极管过热失效。

布局糟糕: 续流回路过长,引入过大寄生电感,导致高压尖峰损坏器件。

忽略漏电流: 在高温高压下使用肖特基二极管而未评估其漏电流的影响(可能导致额外的损耗或误动作)。

遵循以上设计原则和步骤,并特别注意电压应力、峰值电流、反向恢复特性和散热,就能设计出可靠、高效的电机续流二极管电路。 实际设计中,查阅具体二极管型号的数据手册获取精确参数至关重要。

网友A:
笔者就曾遇到过选型错误导致发热严重,以至于用了低温焊锡虚焊的情况。

网友B(2025-09-19):
电机续流二极管设计需匹配电机参数:反向耐压≥电机电源电压 2 倍,正向电流≥电机额定电流。二极管接在电机两端(与绕组并联),电流方向与电机供电相反。感性负载断电时,二极管提供续流回路,抑制反向电动势,保护驱动电路(如 MOS 管、继电器)免击穿。

网友C:
电机续流二极管设计需匹配电机工作电压与电流,选用反向耐压高于电源电压 2-3 倍、正向电流不小于电机额定电流的二极管。并联于电机两端或驱动管两端,电流路径应短直,减少寄生电感,避免反向电压击穿元件,保护电路并抑制 EM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