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控制] 电机的续流二极管设计

楼主(2025-06-24):
在继电器或者电机控制电路中,线圈作为感性负载,断电时会产生反电动势,可能损坏驱动电路。续流二极管、RC 吸收网络和 TVS(瞬态电压抑制二极管)是常用的保护方案,以下从钳位电压、续流时间等关键参数做一些对比分析:
可以根据不同的场合选择对应的方案,使用续流二极管不是唯一的方案

网友A(2025-09-05):
电机续流二极管设计核心是为电感释放能量提供通路:需选反向耐压≥电机峰值电压(通常 2-3 倍额定电压)、正向电流≥电机额定电流的型号,如整流二极管 1N4007(小功率)或肖特基二极管(高频场景);接线时二极管反向并联于电机两端, anode 接电机负极、cathode 接正极,避免反接烧毁,还可并联 RC 吸收网络抑制电压尖峰。

网友B:
电机续流二极管设计需先匹配核心参数:反向耐压选电源电压 2-3 倍以上,正向电流不低于电机额定电流 1.5 倍。安装时并联在电机两端或功率管两端,电流路径要短直以减少寄生电感,避免反向尖峰电压击穿元件,同时抑制电磁干扰,保障电路稳定。

网友C(2025-10-25):
常见的电机续流二极管设计有三种:使用普通整流二极管用于低频小功率场景;采用快速恢复或超快恢复二极管适用于高频开关电源等;还有肖特基二极管用于低电压、高效率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