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76E003串口的通讯问题?

楼主(2025-06-24):
用的新唐BSP里的UART0例子,加一个发送字符串的函数,正常发送0x55都可以,但是发送test在串口调试助手中就变成了QStT,这是为什么?

网友A:
可以使用printf.

网友B:
QStT是什么,截图看看。

网友C(2025-08-27):
新唐 BSP 的 UART0 例子中发送字符串出现 “test” 变成 “QStT” 的乱码问题,通常是字符编码或发送逻辑错误导致的

网友D:
“test”(ASCII 码:0x74 0x65 0x73 0x74)变成 “QStT”(ASCII 码:0x51 0x53 0x74 0x54)可见每个字节的数值被无规律篡改,这大概率是因为发送函数没有正确处理字符串的每个字符,或 UART 配置存在波特率偏差、数据位 / 校验位错误。

网友E:
检查 UART 初始化参数(波特率 / 数据格式)乱码的首要原因是 UART 配置与串口调试助手不一致

网友F:
确保 BSP 中 UART0 的初始化波特率(如 115200、9600)与调试助手设置完全一致。波特率偏差超过 ±3% 会导致接收错误(例如 BSP 设为 115200,助手设为 110000)。

网友G:
数据位 / 停止位 / 校验位:新唐 UART 默认通常是 “8 位数据位、1 位停止位、无校验”(8N1),需在调试助手中对应设置,若设置为 “7 位数据位” 或 “奇校验”,会导致字节高位被截断或篡改。

网友H:
BSP 的示例通常只有单字节发送函数(如UART_SendData),若自定义字符串发送函数存在缺陷,会导致字节发送错误

网友I:
若UART_SendData没有等待发送缓冲区为空就发送下一字节,会导致数据覆盖(前一个字节还没发完,后一个字节已写入,导致字节错误)。

网友J:
通过查询 UART 的发送完成标志(如TE_FLAG),确保上一字节发送完毕后再发送下一字节,避免数据冲突。

网友K:
若字符串中包含不可见控制字符(如\r、\n)或被意外修改,也可能导致显示异常,发送前打印字符串的十六进制值,确认是否与预期一致

网友L:
输出异常,可能是字符串被栈溢出、指针错误等问题篡改,需检查内存是否被意外修改。

网友M:
可能串口配置错误。

网友N:
发送函数未正确处理字符串或缓冲区。

网友O:
若发送函数使用缓冲区但未正确管理,可能导致数据覆盖或错位。

网友P:
TXD/RXD引脚虚焊、电平不匹配或串口调试助手接线错误。

网友Q:
可能是中断冲突。。

网友R:
降低编译器优化级别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