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唐N32926开发环境下,wireless-tool不能执行

楼主(2025-06-24):
想在926上使用小度WIFI,编译MT7601的驱动可以正确加载,但是后面编译的wireless-tool不能执行。具体信息如下:make之后,将二进制文件拷贝到926的/bin下面,将libiw.so.29拷贝到/lib下面。这时,输入命令iwconfig提示找不到该文件

网友A:
直接调用驱动接口,通过ioctl系统调用直接操作WiFi驱动。

网友B:
可能与 N32926 SDK 冲突:若使用新唐官方 SDK,检查wireless-tool是否与 SDK 中的工具链(如 GCC 版本、库文件)不兼容,可尝试更新 SDK 或工具链。

网友C:
检查新唐 N32926 开发环境下 wireless-tool 依赖库是否缺失或权限不足。

网友D(2025-08-27):
在 926 平台上使用小度 WiFi(MT7601 芯片)时,iwconfig提示 “找不到该文件” 的问题,通常与动态链接库依赖缺失或二进制文件兼容性有关。结合你的操作步骤(编译wireless-tools后拷贝二进制文件和libiw.so.29)

网友E:
iwconfig是wireless-tools工具集中的程序,运行时需要动态链接libiw.so.29库。提示 “找不到文件” 可能库文件路径未被系统识别:虽然已将libiw.so.29拷贝到/lib,但系统动态链接器(ld)未正确索引到该库。

网友F:
二进制文件与平台不兼容,编译的iwconfig可能未针对 926 平台(如架构不符、编译选项错误),导致运行时无法加载依赖库。

网友G:
首先检查libiw.so.29是否被系统动态链接器识别:执行ldconfig -p | grep libiw,查看系统是否已缓存该库。若输出为空,说明/lib目录未被纳入动态链接库搜索路径,需手动更新缓存

网友H:
检查/etc/ld.so.conf文件,确保/lib在搜索路径中:# 若缺少/lib,可添加后重新执行ldconfig

网友I:
926 平台通常为 ARM 架构,需确认iwconfig和libiw.so.29的编译目标与平台一致:检查iwconfig的架构,输出应包含 “ARM” 相关信息(如 “ARM, EABI5”),若显示 “x86” 则说明编译时未使用交叉编译器,需重新编译。

网友J:
检查libiw.so.29的架构,需与iwconfig的架构一致,否则会因指令集不兼容导致无法加载。

网友K:
若输出中libiw.so.29 => not found,说明库仍未被识别,需重复步骤 1 确认路径和权限(库文件权限应为0644)。若存在其他缺失的库(如libc.so.6),需从交叉编译工具链的sysroot目录拷贝对应库文件到 926 的/lib。

网友L:
确保iwconfig有可执行权限:若 926 平台使用只读文件系统(如 squashfs),需重新挂载为可写后再拷贝文件

网友M:
核心解决思路是:确保wireless-tools使用正确的交叉编译器编译,库文件路径被系统识别,且依赖库完整。按步骤重新编译并验证兼容性后,iwconfig通常可正常运行

网友N:
系统缺少动态库?

网友O:
可能和编译配置错误有关。

网友P:
用静态编译生成的可执行文件,避免依赖动态库。

网友Q:
检查文件路径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