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ADC检测精度的考虑

楼主(2025-06-24):
在分析一个电压采样电路的时候,检测20V电池的电压,通过一个10K和1K电阻分析,是1%精度的电阻,随后经过一个3.3V的电压跟随器,送入MCU的ADC-pin,这个链路有电阻精度的误差,电源3V3带来的纹波,运放的offset voltage,ADC的转化精度。这些精度是否要按照极限精度考虑误差。那么就会带来问题,实际20V,理想检测的电压是1.818V,但考虑精度后,这个电压范围就是1.78V到1.84V之间,这个就对软件的判断逻辑有影响的,大家都是怎么做的呢?

网友A:
重点包括:ADC 位数、参考电压稳定性、采样率匹配信号频率、抗混叠滤波、PCB 布局减少噪声干扰、温度补偿校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