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无线充电行业中,STM8S003,N76E003,HC89F003的对比

楼主(2025-06-25):
在无线充电行业中,STM8S003使用最多了,但随着STM8S价格的飙升,很多工程师开始使用其它型号来替代,以降低成本。其中最常替代的两个型号便是新唐的N76E003和上海芯圣的HC89F003了。在无线充电中,有用个后面这两颗芯片的工程师,能分享下经验么?有什么优缺点?

网友A:
参数        STM8S003F3P6        N76E003AT20        HC89F003P
架构        STM8内核        8051增强型        8051增强型
主频        16MHz        16MHz        24MHz
Flash        8KB        18KB        16KB
RAM        1KB        1KB        1.25KB
ADC        10-bit ×5ch        12-bit ×8ch        12-bit ×8ch
PWM        10-bit ×3ch        16-bit ×6ch        16-bit ×6ch
通信接口        UART/SPI/I2C        UART/SPI/I2C        UART/SPI/I2C
工作电压        2.95-5.5V        2.4-5.5V        2.0-5.5V
低功耗        5μA(Halt)        7μA(Power Down)        10μA(Stop)
封装        TSSOP20        TSSOP20        TSSOP20
单价(1k pcs)        $0.35-0.50        $0.25-0.40        $0.20-0.35

网友B:
STM8S003:适合预算有限、功能简单的入门级方案,依赖成熟生态快速开发。
N76E003:在成本与性能间平衡,尤其适合需高精度 ADC 采样的场景(如异物检测)。
HC89F003:针对国产供应链优化,内置协议引擎大幅简化代码开发,适合中高功率且需快速量产的项目。

网友C:
STM8S003 性能均衡,N76E003 性价比高,HC89F003 则在低功耗无线充电场景表现更优。

网友D(2025-08-28):
STM8S003(意法)主频 16MHz,外设丰富,适合中等复杂度控制;N76E003(新唐)8051 内核,低功耗更优,性价比高,适合节能场景;HC89F003(华大)性价比突出,资源适中,适合简单控制。三选一需权衡功耗、外设需求与成本。

网友E:
在无线充电行业中,新唐的 N76E003 和上海芯圣的 HC89F003 常被用于替代价格飙升的 STM8S003

网友F:
N76E003集成了多种外设接口,如 I2C、SPI、UART、PWM 等,方便与无线充电模块进行通信和控制,可有效实现对无线充电发射端和接收端的控制逻辑。

网友G:
采用高速 1T 8051 单片机内核,提供 18KB Flash ROM、可配置 Data Flash 与高容量 1KB SRAM,支持 2.4V 至 5.5V 宽工作电压与 - 40℃至 105℃工作温度,并具备高抗干扰能力 7KV ESD/4KV EFT,能在不同环境下稳定工作。

网友H:
高精度模拟电路,内置高精度模拟电路,可用于处理无线充电接收端的信号,实现更精确的电能管理,同时支持多种保护功能,如过温、过压、过流保护等,确保无线充电过程的安全性。

网友I:
相比 STM8S003,N76E003价格相对稳定,有助于控制成本。

网友J:
开发工具的使用性和调试 debug 不如 STM8 方便,库的封装也没有 STM8 好,采用传统的 C51 风格编程,对于习惯使用 STM8 开发方式的工程师来说需要一定的适应时间。

网友K:
外部时钟引脚只有 OSC_IN,没有 OSC_OUT,虽然常规使用大部分不带晶振,但在某些对时钟要求较高的场景下可能会受到限制。

网友L:
HC89F003脚重映射功能强大:绝大部分引脚都可以重映射,例如 P00 可以作为 IO 口,也可以重映射为 usart_tx、usart_rx、iic、spi 等,这使得硬件设计更加灵活,降低了因硬件连接错误而导致的问题,即使硬件连接出现一些偏差,也可以通过软件重映射来解决。

网友M:
丰富的资源配置:HC89F003内部有 16K Bytes FLASH 程序存储器,256 Bytes IRAM 和 256 Bytes XRAM,18 个双向 I/O 口,5 个 16 位定时器 / 计数器,3 组 12 位带死区控制互补 PWM,1 个 8 位 PWM,2 个 UART,1 个 SPI,16 个外部中断,8+2 路 12 位 ADC 等,能满足无线充电系统的多种功能需求。

网友N:
成本优势:HC89F003价格可能相对较低,具有一定的成本优势,能帮助工程师降低产品成本。

网友O:
STM8S003 是意法半导体 8 位 MCU,性能较强,外设丰富,适合复杂控制;N76E003 是新唐 8 位 MCU,性价比高,抗干扰性好,适合中小功率场景;HC89F003 是华大 8 位 MCU,低功耗突出,成本低,适合简单应用。需按功能复杂度、成本和可靠性需求选择。

网友P(2025-09-27):
STM8S003(意法)性能较强,主频 16MHz,外设丰富;N76E003(新唐)兼容性好,性价比高,适合中小功率;HC89F003(华大)价格低,资源适中,适合简单场景。无线充电中,依功率和功能选,高精度控选用 STM8S003,成本敏感选后两者。

网友Q:
在无线充电行业中,STM8S003 是 16MHz 的 8 位 MCU,资源常规,开发生态成熟但价格波动大。N76E003 是 8051 增强型,Flash 达 18KB,ADC 精度高,抗干扰强,价格稳定且性价比高。HC89F003 主频 24MHz,低功耗表现更优,价格也较为低廉。

网友R:
在无线充电行业中,STM8S003 采用 STM8 内核,主频 16MHz,外设丰富,生态成熟,但价格相对较高。N76E003 是 8051 增强型内核,Flash 容量大,ADC 精度高,抗干扰能力强,性价比突出。HC89F003 主频最高,低功耗性能较好,价格更为亲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