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话说,新唐的N76E003是否可以使用无源晶振?

楼主(2025-06-25):
看资料上没有oscout这个引脚,但是我希望是使用无源晶振,请问,新唐的N76E003是否可以使用无源晶振?

网友A:
不可以。这个一般使用内部的振荡器。

网友B(2025-08-28):
新唐 N76E003 可以使用无源晶振。其内部集成振荡电路,支持外接 32.768kHz 低频无源晶振(用于 RTC)和 4-24MHz 高频无源晶振。需在晶振引脚(XTAL1/XTAL2)外接匹配电容(通常 10-33pF),通过配置相关寄存器选择晶振模式,满足高精度时钟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