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唐N76E003可以掉电保存数据吗

楼主(2025-06-25):
新唐N76E003可以掉电保存数据吗

网友A:
N76E003拥有18KB的Flash存储器,通常用于存放程序代码。

网友B:
新唐 N76E003 可以掉电保存数据,可利用 Flash 或内置 EEPROM 实现。

网友C:
将需要掉电保存的数据写入Flash存储器的指定区域。

网友D:
新唐 N76E003 可以掉电保存数据

网友E:
可以通过内部APROM模拟EEPROM实现掉电保存数据。

网友F:
具备掉电保存数据的能力

网友G:
外接一个 EEPROM

网友H:
Data Flash区域来存储关键数据。

网友I:
最直接且推荐的方法是利用其内置的128字节EEPROM来实现掉电数据保存功能。

网友J:
使用内部EEPROM

网友K:
实现掉电保存数据的功能,类似于其他单片机中 EEPROM 的功能

网友L:
新唐 N76E003 可以掉电保存数据,可利用 Flash 的 IAP 功能实现

网友M(2025-08-18):
新唐 N76E003 可以掉电保存数据。其内部集成的 EEPROM 或数据 Flash 区域,在断电后能保持数据不丢失,可通过特定指令将需保存的数据写入该区域。但需注意,写入操作需在供电稳定时完成,频繁写入可能影响寿命,且容量有限(通常数 KB),需合理规划存储内容。

网友N:
新唐 N76E003 可以掉电保存数据。其内部包含数据闪存(Data Flash),可在掉电后留存数据,需通过特定指令写入。此外,也可外接 EEPROM 等存储芯片,通过 I2C/SPI 通信存储数据,适合保存配置参数、运行状态等需持久化的信息。

网友O(2025-10-13):
新唐 N76E003 可以掉电保存数据。该芯片内置 Flash 存储器,支持在应用编程(IAP)功能,可将 APROM 的特定位置作为数据存储区,通过设置相关寄存器对 Flash 进行读写操作,从而实现掉电后数据的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