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唐N76E003 低功耗

楼主(2025-06-25):
请问大佬们,使用N76E003的时候,在该芯片进入低功耗后,为什么会大概每隔10s芯片会有一个大概10个ma的电流冒出一下,又消失了,好像不是唤醒,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让导致的,各位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吗?

网友A:
新唐 N76E003 具有低功耗特性,支持空闲和掉电两种低功耗模式,可通过软件选择。其系统时钟还可通过软件时钟分频器降低,以平衡性能与功耗。

网友B(2025-08-28):
新唐 N76E003 在低功耗表现上十分出色。它具备空闲与掉电两种低功耗模式,掉电模式下能关闭全部时钟,将功耗压至最低。其内部有 10kHz 独立时钟,在低功耗模式也可维持工作,还支持中断唤醒 ,配合宽电压工作范围,有效降低能耗,适用众多对功耗敏感的场景 。